3KW普通直流马达控制器项目招标书

楼主(2010-02-24):
3KW普通直流有刷马达控制器项目招标书
功能要求:
1.
控制马达正转,反转,停止。
2.
马达转速显示。0-99999.可直接输入数字控制马达的转速。
3.
带万年历时钟,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可任意设置马达何时开关机。最少要6个时段以上。
4.
要具备的保护功能。
输入端:过流,过压,短路,欠压,浪涌,开机电弧等。
输出端:过流(过流点可设定),短路,过压(过压点可设定)。马达过热,控制器本身过热。马达失速自动调整等。
5.
指示:电源,正转,反转,停止,保护指示。马达当前转速显示。面板操作时,有蜂鸣器响应声。保护时蜂鸣器也报警等。

相关说明:
1.
投标者必须在深圳,有一定的工作场所与工具,对电机控制了解。如果确定下来,我会提供一个机电一体化的部件供开发时用,该部件很重,有好几十公斤,要两个人抬着走。该部件在运行时还会有点的震动,假如直接放在地板上做老化测试,你的楼下一定会来叫门的。还有很多其它配合的事情…..。所以要求能面对面交流。

2.
项目完成时要交付完整的相关设计资料。包括:原理图,PCB,源程序,BOM.与样机3台。要求项目完成时间:2010-4-5前。

3.
项目的费用支付:先付10%订金,交资料时70%,剩下20%为做后期问题跟进酬劳,试产完成时交付。

有意者请将项目报价相关项目设想。发邮件到:952723334@qq.com
谢谢!

楼主:
电源的供应是:
                系统:DC 24V--2A.
                马达:DC 24V- 200V-15A

网友A:
10% ? 有人玩?

网友B:
这种东西要上IGBT了.做过矿上的开关磁阻电机驱动.这个程序与单片机那部分并不算复杂.
但这个要算个系统了,比较折腾.
没有10W以上我没有兴趣.

3K的定金可能连买元件,焊接,实验的成本都不够.

楼主:
3楼:我给沃尔玛和其它大公司做过设备。他们下的订金都是在10%-30%间。所以,我觉得我出10%是没问题的。当然,这个订金还有得商量的。但会在30%内。

4楼:
     1.成品零件成本要是超过350元左右,我就没办法拿到单。3K为什么还不够?
     2.我限制订金的意思是,都给双方责任和压力。
     3.这个项目我给不了+万元级的开发费。

网友C:
这个东西个人测试不了.家用电表没这么大功率.
一般都是2200w,4倍峰值.

你这些要求,就等于买人家在公司开发的代码.有风险.
完整开发,成本小于350,应该有可能.

网友B:
如果只盯着电路板上的那些元件,成本可以控制在350。

但开发不是这么算的。你不可能只买一套元件吧,不可能只做一次PCB吧?
用户界面部分,不可能不修改,中间要交涉。实验需要场地吧?拷机需要电费不?
调试需要仪器不?
如果只盯着PCB上的元件算成本,要么是初学者,要么是外行。
我从这个项目的本身来考虑,至于能不能给多少,那是你的事情。

楼主:
7楼上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3K的订金为什么不够?其实3K在我看来应该有余。

另外我干电子行业10几年了,10几年来一直靠电子来养活一家老小。这算外行还是初学者?

其实这个项目是我自己干的,但我最近实在太忙了,只好外发。

我有个实验室,只要哪位朋友能做,联系我好了,实验设备与仪器不是问题,钱好说。只要有能力,在深圳,肯干就行。
我的设备:
        示波器双踪1台,4踪1台。高低温老化机1台,震动测试机,跌落台各1,盐雾测试机一台,静电测试机1台。中央实验电源1台。信号发生器及其它常规工具若干。

我这个产品用在恶劣环境,我在验收样机时也会用这些做系统测试。

另外,我还有850加工中心,中型数控车等重型装备。所以,开发时我的结构机械配合是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好样的,虽然有点不赞成你的预付比例。俺的规则是预收40%才开工,只是提一下意见哈,并不想涉及此案,俺目前手头已经有3个案子在弄,忙不开。
你的设备到是比较系统,不介意的话,有时间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D:
关键是你这个活是熟手不想接, 生手能保证稳定性吗?

同意这个观点:
"你这些要求,就等于买人家在公司开发的代码."

网友E:
要做好这项目,5万可以考虑做做

网友F(2010-04-12):
这个项目有人做了没有呢,大家相应的不是很积极啊

网友G(2010-12-26):
电机的国内水平都一般,没人敢接的

网友H:
3KW还用直流有刷电机?
这个本身就够呛了

网友I:
5W 以上  我觉得有的做。

网友J:
楼主自己把肉吃了,给电工喝汤。
楼主以前也是这样干的,就是给汤喝也要做,现在做稍微大了点,所以也想找电工喝汤
建议楼主自己招几个苦力,在旁边指导做,能很好的控制成本

网友K:
你这个项目我倒可以做,不过不在深圳。10%的首付肯定是开玩笑了。5万以上的开发费还是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