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过程中电源和地短路

楼主(2010-02-24):
各位大侠,问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电路连接仿真器是好好的,在仿真了几次,烧了几次程序之后,芯片的电源和地短路了,而且两个电路板都是这样!!是我电路设计的不合理造成了芯片烧掉么??还是什么原因??
求速答!!!!!

楼主:
SOS
没人知道么??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芯片烧坏的原因非常多,请多提供一些信息。

网友B:
MCU的电源跟地是不是特容易断掉??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模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信息,就是,有一组VCC和GND在PCB板上画错了,所以走的飞线,其他就是一个ARM32的最小系统,其他什么都没接

网友A:
各位大侠,问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电路连接仿真器是好好的,在仿真了几次,烧了几次程序之后,芯片的电源和地短路了,而且两个电路板都是这样!!是我电路设计的不合理造成了芯片烧掉么??还是什么原因??
求速答! ...
引用 楼主:

没有电路图,谁知道电路设计的是否合理?

楼主:
香楼主,芯片电源和地短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静电击穿的原因。
现在有个新的问题请教您,为什么我的SPI初始化完之后,BUSY标志一直都是“1”,也就是SR读出来的一直是0x82,这是为什么?发送完一个数据之后马上读SR也是0x82
回复 网友A:
S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