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机器上的这个5个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呀

楼主(2010-02-24):
日本机器上的这个5个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呀 ,找了半天也是没有找到资料
不知哪位有用过这样的芯片,请指点一下,感激不尽呀!

网友A:
能不能把电路画出来?

网友B:
汗!搞清楚做什么用途自然就知道了呀!

网友C:
楼主最好从外围电路看起,有好多国外的公司用的器件是没有标识的,找不到。

网友D:
单运放器

网友E(2012-07-03):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网友F:
靠,T叔家啥资料都有,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