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chunyang的485钳位保护,再请教一个ESD问题

楼主(2010-02-24):
该产品供电由那种普通的两线AC-DC提供6V,(如ADSL那种AD-DC)即没有跟大地连通的那种。
客户要求20K空气放电,可是我们做12K对四线触摸屏(R-TP)放电,产品就over,如图1.
断电重启,PIC单片机能工作,但TP部分IO损坏。
我分析原因,虽有D4对地保护该4个IO,但是当高压静电进入后,D4虽能马上对地钳位,但是对Vdd3.3V,它只能通过单片机IO内部的钳位二极管放电,才能达到平衡,但由于瞬间大电流迅速破坏单片机IO内部的钳位二极管,继而破坏了该IO。
为了达到当静电进入后,能迅速达到内电势均衡的目的,我认为:加大IO对3.3V的钳位能力就能解决问题。可是由于产品结构与空间问题,不容我增加4个肖特基,故我就采取了如图2 的方式,增加D1,C1和D2。先测试下
可是改善不是太明显,是不是D1,C1距离IO有点远的缘故?(产品结构不能让我放得太近,除非重新layout)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A:
我认为,4线IO处加个RC或磁珠,应该效果要好些
就算串个小电阻都会有改善

网友B:
你的ESD是什么型号?应该用合适的TVS管。

网友C:
TVS主要用于抑制相对低内阻的干扰信号源,ESD则属应对高内阻信号源的情况,这时用TVS防护当然意义有限了,应换用二极管钳位法,同时在输入侧串个小磁珠,对地再并个小电容,自己去想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
目前ESD 用ESD7C3.3DT5G

...

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B:
TO:Chunyang 大侠:
1:以楼主应用的型号为例,其 Datasheet 上明确标明了“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Micro-Packaged Diodes for ESD Protection ”,它这里说的ESD跟您说的“高内阻信号源”的ESD有什么区别吗?
2:您说的适用于“TVS”的,主要用于抑制低内阻的干扰信号源有哪些?比如说?
TO:楼主:
1:你用的ESD7C3.3DT5G,Datasheet上标明了绝对最大值,对ESD接触放电,是±8kV,对空气放电是±15kV,你想用它防护 20kV 的,是不是超额使用了?
2:直流电路中,一个TVS即可起到双向干扰的保护作用,为什么要每IO用两个呢?

网友C:
用于ESD防护钳位的二极管有SOT23封装的专用双二极管,但注意ESD防护用的钳位二极管和用于485的钳位二极管是不同的,后者可以用于前者,但前者不能用于后者。电容和磁珠的作用可以从静电放电源的模型特性方面进行分析,电容的布置位置和材料是有讲究的。TVS主要用于抑制因强电磁耦合产生的干扰信号源如雷电感应、电磁设备感应等等,这样的信号源能量较大,等效于较低的内阻。

网友D:
IO口的高压怎么对3.3v电源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如果真能把高压加到3.3v上面,恐怕整个板子上面的元件都危险了.主要还是处理好4线上面的电压即可.直接并联一个TVS二极管不合适,上面要加电阻,而且有专门的ESD保护芯片,买来直接加上去最简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回wuljia,
1.的确ESD7C3.3DT5G是超额了,之前的设计资料没有说明,后面要求的,但后面的订单很大,我们搞技术的就不管哪个了,关键是12K都没有通过。
2.其实是4 IO,总共用两个ESD7C3.3DT5G,哈哈!!!
回chungyang,
你说的TVS,和ESD的区别我基本能体会得到。
谢谢你!!

回donkey89
我理解:如果真能把高压加到3.3v上面,同时也加到信号地上,恐怕整个板子上面的元件都危险了,

不知我的理解对否?

网友D:
你在4线和你的D4之间加电阻试试看嘛,当然,并电容更好.反正是引线的,又不麻烦.这个恐怕是最简单的了,效果还行就对付过去吧.

楼主(2010-04-03):
好消息,并谢谢各位:
按照各位老大的建议,我按最苛刻的设计做了实验,ESD通过,
只打了空气
TP由原来的12K---》23K
电源由原来的15K----》23K
火花四射!!!
要求打更高的,实验员不愿意打了(可能快下班了)。哈哈……

网友E(2010-10-17):
大哥,把你最后的电路公布一下啊,说明是怎么做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