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项目的评估和报价

楼主(2010-02-24):
控制系统
、总体概述
系统为10个分站通过两条RS-485总线进行冗余连接,互相通讯。每一个子站上分为主控制器和远程控制器两部分示意图如图1.1
图1.1 系统示意图
如图1.1所示系统的每一个节点的距离不超过30米(建议采用RS-485的电器协议)远程控制器与主控制器之间的通讯距离不超过30米。在特殊情况下会加装一台电脑进行数据监测但是不主动进行数据发送。
1、系统的通讯数据量为每个站发送的字节数不超过200字节,要求每个数据传输波特率不低于38.4Kbaud。
2、远程控制器与主控制器的通讯速率不低于38.4Kbaud,距离不小于30米。
3、系统使用温度范围为工业级温度范围(-40-100oC)。
4系统使用湿度范围应在大于95%无冷凝的状态下可以正常使用。
5、机械震动15G,11ms 脉冲,每轴向(3 轴)震动6次。正弦波振动 峰-峰值 0.30mm,频率 10~57Hz;2G
二、主控系统
图1.2 主控制器功能示意图
1、电源
输入电压10-40V;
输入电流:最大1000mA;
冲击电流:12A电压为40V时;
隔离状态:与逻辑非隔离;
保持时间:断电时50ms;
保险:3A,250V慢速熔断;
保护:具有过载、过流、反接、冲击的保护功能,系统可以检测到外部掉电。
2、数字输入
数量:24(带LED指示)+8个;
输入类型:漏型/源型;
额定电压:24V 4mA;
最大电压:30V;
浪涌电压:35V DC,0.5 秒;
逻辑 1 信号:(最小) 15V DC,2.5mA;
逻辑 0 信号:(最大) 5V DC,1mA;
隔离(现场与逻辑): 是(光电隔离,500V AC,1分钟);
其它:8个一组外接一个公共端,可以双向输入;
高速计数器输入速率:最高20KHz(8路)。
3、数字输出
数量:24(带LED指示)+2+2个;
输出类型:MOSFET 源型
额定电压:24V
电压范围:10-40V
浪涌电流(最大): 8A,100ms
逻辑 1(最小): 20V DC,最大电流
逻辑 0(最大): 0.1V DC,10KΩ负载
每点额定电流(最大): 0.75A
每个公共端的额定电流(最大): 6 A
漏电流(最大) :10μA
灯负载(最大): 5W
感性嵌位电压:L+ 减 48V DC,1W 功耗
接通电阻(接点) :0.3Ω典型值(0.6Ω最大值)
隔离:光电隔离(现场到隔离): 500V AC,1 分钟
断开到接通:2μs(高速输出),15μs(其它)
接通到断开:10μs(高速输出),130μs(其它)
脉冲频率(最大) 20kHz(高速输出)
其它:8个一组外接一个公共端;
H桥输出:1路(40V,3A)
高速PWM:2
4、模拟量输入
数量:8(12位)+4(10位)
DC输入阻抗:≥2MΩ电压输入250Ω电流输入
输入滤波:衰减-3db,3.1Khz
最大输入电压:30V DC
最大输入电流:32mA
精度:双极性11位,加1符号位 ,单极性12位(10位单极性)
隔离(现场与逻辑):无
输入类型:差分差动电压,两个通道可供电流选择
输入范围
电压:0-5V、0-10V
电流:0 - 20mA
模拟到数字转换时间:< 250 μs < 250μs
模拟输入阶跃响应:1.5ms 至 95% 1.5ms至95%
共模抑制:40dB,DC 至 60Hz 40dB,DC至60Hz
共模电压:信号电压加上共模电压必须为 ≤±12V

楼主:
控制系统
一、总体概述
系统为10个分站通过两条RS-485总线进行冗余连接,互相通讯。每一个子站上分为主控制器和远程控制器两部分示意图如图1.1

图1.1 系统示意图
如图1.1所示系统的每一个节点的距离不超过30米(建议采用RS-485的电器协议)远程控制器与主控制器之间的通讯距离不超过30米。在特殊情况下会加装一台电脑进行数据监测但是不主动进行数据发送。
1、系统的通讯数据量为每个站发送的字节数不超过200字节,要求每个数据传输波特率不低于38.4Kbaud。
2、远程控制器与主控制器的通讯速率不低于38.4Kbaud,距离不小于30米。
3、系统使用温度范围为工业级温度范围(-40-100oC)。
4系统使用湿度范围应在大于95%无冷凝的状态下可以正常使用。
5、机械震动15G,11ms 脉冲,每轴向(3 轴)震动6次。正弦波振动 峰-峰值 0.30mm,频率 10~57Hz;2G
二、主控系统

图1.2 主控制器功能示意图
1、电源:
输入电压10-40V;
输入电流:最大1000mA;
冲击电流:12A电压为40V时;
隔离状态:与逻辑非隔离;
保持时间:断电时50ms;
保险:3A,250V慢速熔断;
保护:具有过载、过流、反接、冲击的保护功能,系统可以检测到外部掉电。
2、数字输入
数量:24(带LED指示)+8个;
输入类型:漏型/源型;
额定电压:24V 4mA;
最大电压:30V;
浪涌电压:35V DC,0.5 秒;
逻辑 1 信号:(最小) 15V DC,2.5mA;
逻辑 0 信号:(最大) 5V DC,1mA;
隔离(现场与逻辑): 是(光电隔离,500V AC,1分钟);
其它:8个一组外接一个公共端,可以双向输入;
高速计数器输入速率:最高20KHz(8路)。
3、数字输出
数量:24(带LED指示)+2+2个;
输出类型:MOSFET 源型
额定电压:24V
电压范围:10-40V
浪涌电流(最大): 8A,100ms
逻辑 1(最小): 20V DC,最大电流
逻辑 0(最大): 0.1V DC,10KΩ负载
每点额定电流(最大): 0.75A
每个公共端的额定电流(最大): 6 A
漏电流(最大) :10μA
灯负载(最大): 5W
感性嵌位电压:L+ 减 48V DC,1W 功耗
接通电阻(接点) :0.3Ω典型值(0.6Ω最大值)
隔离:光电隔离(现场到隔离): 500V AC,1 分钟
断开到接通:2μs(高速输出),15μs(其它)
接通到断开:10μs(高速输出),130μs(其它)
脉冲频率(最大) 20kHz(高速输出)
其它:8个一组外接一个公共端;
H桥输出:1路(40V,3A)
高速PWM:2路
4、模拟量输入
数量:8(12位)+4(10位)
DC输入阻抗:≥2MΩ电压输入250Ω电流输入
输入滤波:衰减-3db,3.1Khz
最大输入电压:30V DC
最大输入电流:32mA
精度:双极性11位,加1符号位 ,单极性12位(10位单极性)
隔离(现场与逻辑):无
输入类型:差分差动电压,两个通道可供电流选择
输入范围
电压:0-5V、0-10V
电流:0 - 20mA
模拟到数字转换时间:< 250 μs < 250μs
模拟输入阶跃响应:1.5ms 至 95% 1.5ms至95%
共模抑制:40dB,DC 至 60Hz 40dB,DC至60Hz
共模电压:信号电压加上共模电压必须为 ≤±12V
5、模拟输出
数量:1个
隔离(现场与逻辑):无
信号范围:电压输出±10V,电流输出0 至 20mA
分辨率:满量程电压11 位,电流11 位
精度:小于电压输出满量程的±2%,电流输出满量程的±2%
建立时间:电压输出100 μS,电流输出2 毫秒
最大驱动:电压输出5000 Ω 最小,电流输出500Ω 最大
6、通讯接口
RS-485(2路)
CAN(1路)
以太网(1路)
7、其它
板载接口:USB、SPI(带3个IO选择)、非易失性储存器16M
三、远控系统

图1.3 远程控制器功能示意图
1、电源:
输入电压10-40V;
输入电流:最大1000mA;
冲击电流:12A电压为40V时;
隔离状态:与逻辑非隔离;
保持时间:断电时50ms;
保险:3A,250V慢速熔断;
保护:具有过载、过流、反接、冲击的保护功能。
2、人机交换
显示:单色5.7吋(320X240,LED背光)。
按键:微型按钮12个带背光。
3、通讯接口
RS-485(2路)
CAN(1路)
以太网(1路)
4、其它
板载接口:USB、SPI(带3个IO选择)、非易失性储存器16M、带SD卡接口

网友A:
20W是比较中肯的价格。当然如果只是做个DEMO,可能只要2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前辈!采用PLC的方案已经有了,是为了降低成本才准备重新设计

网友A:
我的QQ:21565973可以谈一下,项目做不做无所谓,交个朋友

网友B:
20W比较搞笑……

网友C:
babyblue8发表于 2010-2-25 13:5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回复 网友A:
6楼:

谢谢老前辈!采用PLC的方案已经有了,是为了降低成本才准备重新设计
=====================================
如果只是想自己用几套而不是想进入这个市场好像没必要重新设计,找人设计非标设备的价格决不会便宜。这是PLC和工控机能有市场的原因。
  如果想获得能适应各种环境的稳定产品。20W的研发费用可能还打不住。DEMO能工作离实际产品稳定工作还差得远。如果想找人炒单最好是能找到做过这个产品的人。全套技术现成(不是DEMO,而是实际产品)否则还是自己组建研发团队比较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你说的很中肯!要考虑一下

网友D:
不懂,飘过。

网友E(2010-03-29):
至今在网上看过最规范的产品设计规格书。
看来要求不低。软硬、强弱且工业场合,光通信这项就比较烦了。

网友F:
20W做到现场满意不出问题,那还是低得了。看看要几个有经验的人才能够干的啊,不是到人才市场是招几个就行的!

网友G:
产品+认证 20w  都困难哪
DEMO 就2W

网友H:
功能上不难实现,但是要做好,适应现场环境、稳定可靠的工作还是得要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