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USB延长线的小问题

楼主(2010-02-25):
最近购入一打印机,但由于电脑桌过于袖珍,只能把打印机挪走。
于是用废网线DIY了个4M长的USB延长线。网线是拆开的用了4条接(外壳没接)。做出来就一全裸的延长线,自己看了都汗。用热熔胶点了下两边的接线处,怕短路或别的意外。
用了下,感觉蛮好,但问题马上就出现了。打印机时不时出现连接错误,甚至断开的问题,不碰它,过下会自己恢复,但打印文档就乱了。

我怀疑是不是现太长出现的干扰问题?因为我拆过USB线都是包着层屏蔽线的。如果是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么?

考虑DIY个无线的USB传输,不知可行不。

网友A:
无线很困难的,去买根质量好点的线就可以了。

或者自己上网搜索“自制 USB延长线”资料然后自制

网友B:
USB的长度好像有限制,最好不要太长

网友C:
很明显 你的自制USB延长线 有问题

网友D:
有条件的话加2个磁环(首末各加1个)试一试

网友E(2010-04-26):
4M的长度可能不行.如果压降太大,确实会造成是不是的找不到设备.你可以考虑供电上想想办法.或者买个质量好点的带屏蔽层的USB线

网友F:
加磁环对信号的传输有影响。

网友G:
不要用网线,因为它电阻太大。主要是5V电源衰减,影响很大。我用平行电缆做过一个USB线。共用了8根线,是两两并联的。(以减少阻抗)我只做了3M长,实际使用效果不错。不知道4M以上效果如何。。。。。楼主试试吧。好运!:lol

网友H: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是因为线长的影响,可以考虑加个驱动的IC,但是成本要上去的。

网友I(2010-05-30):
有没办双绞线给拆开了用了?

网友J:
厂家如果能在保证的完好信号前提下的数据线长度,应该不会给你多少的增加空间,你一下子加了4m,信号肯定不稳了

网友K:
USB规范中低速设备不能超过5M ,高速设备不能超过2M. 线长了增加信号的传输时间。影响上升沿时间。造成数据传输的不稳定。

网友L:
不行,信号衰减太厉害。无限你可以试试Cypress Wireless USB系列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