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驱动时间控制

楼主(2010-02-25):
请教如何使用硬件完成一个IGBT驱动信号的周期控制,要求:当第一个开通信号开始时IGBT开通维持30us的开通后关断,直到下一个开通信号开始再维持30us的开通。
       实际测一个使用软件控制IGBT维持导通时间的波形图:
如图所示,使用软件控制开通信号维持一个周期,请教完全用硬件如何能够实现这样的定时效果。单稳态触发器CD4538,74HC4538吗?还是555定时器?求教高手具体电路。

网友A:
555外围元件比较多。
还可以考虑74HC123。

网友B:
还可以用硬件定时器,更加灵活且定时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