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新手请教LPC2478

楼主(2010-02-25):
参考IAR下面的代码调试一个480*272的LCD,感觉刷屏很慢,看了用户手册上面LCD 的DMA部分,一直搞不清楚.请那位大侠帮忙指点下,或者给个代码参考下。

网友A:
DMA部分设置成寄存器方式!

网友B:
慢是什么效果》?闪烁?还是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