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复位端,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0-02-25):
D3(1N4148)的作用有两个:作用一是将复位输入的最高电压钳在Vcc+0.5V 左右,另一作用是系统断电时,将R0(10K)电阻短路,让C0快速放电,让下一次来电时,能产生有效的复位。
请问,co如果没有及时都把点放完,下次来电时,就不能有效复位吗?
电容点没放干净,到就充不进去了,还是充电速度会变慢?

网友A:
这个作用应该主要的的是箝位,按钮通断的瞬间会有尖峰。不过这个用法我是第一次看到,感觉一般都没必要用这个二极管。至于放电看不懂,将10K的电阻短路关电容的什么事?电容好像并没有通过二极管形成放电的回路。。。

网友B:
早期的 mcu  复位需要时间的, 如 8031 要求 10mS 以上.

C13 如果没有及时把电放完就来电时,电容充电到 RST 翻转的时间可能会不够(10mS), 就不能稳定的复位

网友C:
C0在哪里?

网友D:
C13 如果没有及时把电放完就来电时,电容充电到 RST 翻转的时间可能会不够(10mS), 就不能稳定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