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钳位解决ESD问题可行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25):
如果是485线有的线会较长,主要的问题就是要防雷击。你说的方法是有效果的。

楼主:
谢谢!!
你说的方法是有效果的,是指,钳位对 TP 的ESD有效果,还是对485有效果?
为什么我图二的方法,效果不明显?是D1距离D4太远和PCB走线不好导致的吗?

网友A:
搭出电路,实际实验一下不就明了了!!
静电器件如TVS和放电管等,钳位和泄放是同时存在才能保护后面的电路。

下面两个定义您可以了解一下:

击穿电压(Vbr):TVS在此时阻抗骤然降低,处于雪崩击穿状态,能量直接泄放到保护电路之外。
最大箝位电压(VC):当TVS管承受瞬态高能量冲击时,管子中流过大电流,峰值为IPP,端电压由VRWM值上升到VC值就不再上升了,从而实现了保护作用。浪涌过后,随时间IPP以指数形式衰减,当衰减到一定值后,TVS两端电压由VC开始下降,恢复原来状态。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