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挽方式

楼主(2010-02-25):
正在使用的一个单片机
端口可以配置成推挽方式和漏极开路
推挽方式用于输出
漏极开路用于数字输入。
不过从原理上将推挽方式也可以用于数字输入。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各位讨论一下

另一个问题 AD转换器用手按着才有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推挽方式和漏极开路均用于输出,
前者负载电压为cpu的供电压,
后者可另接高于cpu供电压的电源
作输入时另有内电路来切换

网友B:
楼主是Silicon的单片机吗?
如果是Silicon的单片机,端口的输出与输入其实是两个同道,如果仅仅是读入数据,则不用考虑是配置为推挽还是漏级开路。配置为推挽或者是漏极开路的方式是适用于输出方式的,如果在3.3V的系统中,则直接使用推挽方式即可,如果是驱动5V的电路,可以配置为漏极开路,采用外部5V上拉,则可以适用于5V的系统中。另外,配置为漏极开路时,如果使能内部弱上拉,则也可以不用外部的上拉电阻,也能驱动外部设备,不过电压是3.3V。以上仅仅适用于C8051f系列,因为我工作就使用这些单片机,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
对的  我一直用c8051F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