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什么PIC开发装置?

楼主(2010-02-25):
pic, pi, ic
请大家推荐下。我想开发PIC12C508.

网友A:
:lol以前用什么现在就用什么!

楼主(2010-06-29):
谢谢你的废话!

网友B:
开发阶段可以用F508替代,烧写F508可以用PICKIT3等工具,如果要调试,要去搞个F508的专用调试头。开发完毕,可以用PLUS这样的烧写器烧C508验证测试,改改配置位就可以了。

网友C:
高手。不过C508现在买的价格不太好吧!

网友D:
就一个ICD2就是了,再简单说,只要有东西能把程序烧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E:
还是升升级,用FLASH的吧

网友F:
508写不了几行代码,不用什么工具就行,先用FLASH的烧程序试验就行.

网友G:
还是升升级,用FLASH的吧
引用 网友E:

网友H:
找个能支持的编程器就可以,虽然麻烦一点。

网友I:
用PROTEUS仿真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