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K开关频率,半桥300W电源,请问驱动电流要多大比较合适

楼主(2010-02-25):
我用的是脉冲变压器驱动MOS,MOS为600V/10A,请问驱动这样的管子要用多大的电流来驱动,谢谢了

网友A:
满足MOS管开通关断时上升下降沿时间要求即可。
通常驱动电路需要有相当大的电流容量,以保证脉冲沿够陡,但功率管大部分时间里并不需要供给电流,故实际电流并不大。
感觉楼主还没有把开关电源以及MOS管如何工作搞清楚,就贸然动手,这样是很危险的。

楼主:
楼主批评得准确!确实很多不懂,在学习和实践中

网友B:
驱动MOS,可以简单认为是驱动一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