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64L 烧录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0-02-25):
Mega64L使用ISP接口用Jtag烧录程序(外部晶振,ISP接口和串口芯片已断开,复位使用带二极管的典型复位电路),一般上电后可以读出芯片的正确ID,但是过一段时间后ID就变成了00 01 02,重新上电后又可以正确读出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硬件连线有问题

网友B:
没准是哪里接触不良

楼主:
硬件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使用万用表都量过通断了,并且是在2块板上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C:
供电不稳导致吧?

楼主:
PEN被拉低了,另外就是MK-II的排线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