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烟雾浓度传感器

楼主(2010-02-25):
首先,我是新手,说错话还请多多指教
从搜狗看到的目前烟雾传感器就只有红外和离子式的,还有其它的传感器吗?
红外的在火灾发生后测到的值肯定就被影响了,可以改用其它光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我啊?麻烦看过的至少留个话啊

网友A:
楼主提到的是最常用的,当然也有其它类型的,比如气敏电阻等,但因可靠性、成本等原因已基本上淘汰。光电式的采用红外或紫外频段,用可见光频段是不合适的,要考虑抗干扰和成本等综合的影响。

网友B:
给你个型号,你自己查查,以前我做过的烟雾报警
A5358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