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发现micrium在stm32上移植的ucos有bug?

楼主(2010-02-25):
各位大侠,我是在micrium网站上下载了其在stm32f10x上的ucos移植程序。发现在这个程序中如果各个中断的优先级都设为0,那么任务调度都很正常,我创建了9个任务。一旦更改这些优先级,如,分别设为 2,3,那么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死机。有人说在OSStartHighRdy,OSPendSVCHandler,OSPendSVCHandlerNoSave,函数有bug,请问是不是真的?本人初学ucos,一点头绪都没有,还请大虾指点啊。

shenmon@126.com

楼主:
自己顶一个
个人认为,micrium应该不会留下这么大的bug吧。但是我在使用中确实碰到了这个问题,搜遍了网上认为移植成功的ucos代码,发现这几个函数的代码是一样的。在st推出的几块开发板的资料中,比较了这几个函数,也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想应该存在。
我以前在51系统上移植的操作系统,开发的时候正常,但是长期运行发现死机,当时找了好长时间。后来偶尔把优先级别都改成0,中断的优先级别是改成芯片的现有的优先级**,系统很稳定。

我虽然没有在STM32上试过,没有改优先级。(CPU速度快,还用DMA,没有必要改用中断优先级)
你说的现象,我认为是存在。
顺便说,不改优先级,我认为系统是很稳定的

网友B:
中断是可以设置优先级的。设置优先级会导致高优先中断抢占,所以要把主堆栈(MSP,不是ucos的任务堆栈)设置大点,以防止抢占时会产生堆栈溢出。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文件吧: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7ffff                                                                         ;; Load region
{
    ER_IROM1 0x08000000        0x0807ffff
    {
        vectors.o (VECT, +First)
        init.o (INIT)
        *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FC00        ;;4C00
    {
        * (+RW,+ZI)
    }                                                           ;;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s select the "two region model" ;
                                                                ;; A defaul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will be used        ;
    ARM_LIB_HEAP  0x2000F700 EMPTY  0x00000200   {}
    ARM_LIB_STACK 0x2000FB00 EMPTY -0x00000200   {}
}

网友C: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请升级到2.88版本

网友E:
中断优先级都设置成0,不存在中断嵌套,需要的主堆栈也就会小一些。而更改了中断优先级,尤其是设置了抢占优先级,就可能有中断嵌套的情况发生,需要的主堆栈就会大一些,如果主堆栈的空间不够,就会死机了。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个ARM核,如果是ARM7TDMI,那么该内核是不支持硬件中断嵌套的,所以也不会出现楼上所说的情况,如果是CORTEX-M3内核,那么2.86确实有bug,请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95426-1-1.html

网友C:
引用其他一个帖子的原文:

官方(micrium)的例子(stm32+ucosii2.86)不太好,不能中断嵌套,所有中断必须在同一优先级别,官方例子都是0,主要是在双堆栈指针使用上有问题
用下面两段代码替换就没问题了,也不存在原来有人说使用不同优化级别编译会死机的问题

OSStartHighRdy
    LDR     R0, =NVIC_SYSPRI2                                   ; Set the PendSV exception priority
    LDR     R1, =NVIC_PENDSV_PRI
    STRB    R1, [R0]

    ;MOVS    R0, #0                                              ; Set the PSP to 0 for initial context switch call
    ;MSR     PSP, R0

    MRS     R0, MSP
    MSR     PSP, R0

    MRS     R0, CONTROL
    ORR     R0, R0, #0x02
    MSR     CONTROL, R0

    LDR     R1, __OS_TCBCur
    MRS     R0, PSP
    SUBS    R0, R0, #0x24
    STR     R0, [R1]

    LDR     R0, __OS_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MOVS    R1, #1
    STRB    R1, [R0]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CPSIE   I              ; Enable interrupts at processor level

OSStartHang
    NOP
    B       OSStartHang          ;Should never get here

OSPendSV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CBZ     R0, OSPendSV_nosave                                 ; skip register save the first time

    SUBS    R0, R0, #0x20                                       ; save remaining regs r4-11 on process stack
    STM     R0, {R4-R11}

    LDR     R1, __OS_TCBCur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LDR     R1, [R1]
    STR     R0, [R1]                                            ; R0 is SP of process being switched out

                                                                ; at this point, entire context of process has been saved
OSPendSV_nosave
    PUSH    {R14}                                               ; need to save LR exc_return value
    LDR     R0, __OS_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BLX     R0
    POP     {R14}

    LDR     R0, __OS_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1, __OS_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LDR     R0, __OS_TCBCur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LDR     R1, __OS_TCBHighRdy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 R0 is new process SP;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LDM     R0, {R4-R11}                                        ; restore r4-11 from new process stack
    ADDS    R0, R0, #0x20
    MSR     PSP, R0                                             ; load PSP with new process SP
    ;ORR     LR, LR, #0x04                                       ; ensure exception return uses process stack
    BX      LR

工作环境STM32-Cortex核,MDK编译。不知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G:
我现在也在学这个操作系统,有机会多交流

楼主:
To 电子乌托邦:
我是楼主,这个帖子我搜到了,也进行了尝试,更改之后,系统直接跳转的异常HardFaultHandler.具体原因还没有查明。感谢大家的帮忙,期待更详细的解答

楼主:
To  zengfan155:
我用的是cortex-m3内核+2.86,看了你所说的bug,感觉和我现在的问题没有太大关系。
To yugen:
对于MSP,我已经尝试过改的非常大,仍然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死机。
感谢大家的帮助,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E:
估计可能是某个任务的堆栈(PSP)不够用了。

网友C:
LZ,听了你12楼说的,我试了一下,并没有你说的会发生硬件错误的情况。

网友H:
已经有2个人说了让你升级到v2.88,楼主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网友I:
确定和版本有关系吗

楼主:
To 电子乌托邦: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能不能把你的移植的文件发给我一下?谢谢
我的邮箱是
shenmon@126.com

网友J:
已经有2个人说了让你升级到v2.88,楼主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引用 网友H:
我当第三个

网友K:
我当四个。这个问题当初把我害惨了

楼主:
鉴于楼上四位大侠的意见,今天升级到了2.88,仍然是设置优先级后,运行一段时间,程序进入hardfault.

楼主:
TO 12楼:我按照上面10楼的提士做了修改,更改后的代码如下,可能和你的有些不一样,请给予指导:

OSStartHighRdy
    LDR     R0, =NVIC_SYSPRI2                                   ; Set the PendSV exception priority
    LDR     R1, =NVIC_PENDSV_PRI
    STRB    R1, [R0]

    MRS     R0, MSP
    MSR     PSP, R0

    MRS     R0, CONTROL
    ORR     R0, R0, #0x02
    MSR     CONTROL, R0

    LDR     R1, =OSTCBCur
    MRS     R0, PSP
    SUBS    R0, R0, #0x24
    STR     R0, [R1]

    LDR     R0, =OS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MOVS    R1, #1
    STRB    R1, [R0]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CPSIE   I                                                   ; Enable interrupts at processor level

OSStartHang

        NOP
    B       OSStartHang                                         ; Should never get here

OSCtxSw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BX      LR

OSIntCtxSw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BX      LR

OS_CPU_PendSVHandler
    ;CPSID   I                                                   ; Prevent interruption during context switch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CBZ     R0,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 Skip register save the first time

    SUBS    R0, R0, #0x20                                       ; Save remaining regs r4-11 on process stack
    STM     R0, {R4-R11}

    LDR     R1, =OSTCBCur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LDR     R1, [R1]
    STR     R0, [R1]                                            ; R0 is SP of process being switched out

                                                                ; At this point, entire context of process has been saved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PUSH    {R14}                                               ; Save LR exc_return value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BLX     R0
    POP     {R14}

    LDR     R0, =OS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1, =OS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LDR     R0, =OSTCBCur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LDR     R1, =OSTCBHighRdy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 R0 is new process SP;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LDM     R0, {R4-R11}                                        ; Restore r4-11 from new process stack
    ADDS    R0, R0, #0x20
    MSR     PSP, R0                                             ; Load PSP with new process SP
    ;ORR     LR, LR, #0x04                                       ; Ensure exception return uses process stack
    ;CPSIE   I
    BX      LR                                                  ; Exception return will restore remaining context

    END

楼主:
同时,发一下没有更改前的代码,如果您有和我同样的问题,并且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欢迎您和我交流,这个问题已经快把我搞疯了!
之前出现问题的代码如下:
;********************************************************************************************************
;                                               uC/OS-II
;                                         The Real-Time Kernel
;
;                               (c) Copyright 1992-2006, Micrium, Weston, FL
;                                          All Rights Reserved
;
;                                           Generic ARM Port
;
; File      : OS_CPU_A.ASM
; Version   : V2.86(fix)
; By        : Jean J. Labrosse
;
; For       : ARMv7M Cortex-M3
; Mode      : Thumb2
; Toolchain : RealView Development Suite
;             RealView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MDK)
;             ARM Developer Suite (ADS)
;             Keil uVision
;********************************************************************************************************

;********************************************************************************************************
;                                           PUBLIC FUNCTIONS
;********************************************************************************************************

    EXTERN  OSRunning                                           ; External references
    EXTERN  OSPrioCur
    EXTERN  OSPrioHighRdy
    EXTERN  OSTCBCur
    EXTERN  OSTCBHighRdy
    EXTERN  OSIntNesting
    EXTERN  OSIntExit
    EXTERN  OSTaskSwHook

    EXPORT  OS_CPU_SR_Save                                      ; Functions declared in this file
    EXPORT  OS_CPU_SR_Restore
    EXPORT  OSStartHighRdy
    EXPORT  OSCtxSw
    EXPORT  OSIntCtxSw
    EXPORT  OS_CPU_PendSVHandler

;********************************************************************************************************
;                                                EQUATES
;********************************************************************************************************

NVIC_INT_CTRL   EQU     0xE000ED04                              ; Interrupt control state register.
NVIC_SYSPRI2    EQU     0xE000ED20                              ; System priority register (priority 2).
NVIC_PENDSV_PRI EQU     0xFFFF                              ; PendSV priority value (lowest).
NVIC_PENDSVSET  EQU     0x10000000                              ; Value to trigger PendSV exception.

;********************************************************************************************************
;                                      CODE GENERATION DIRECTIVES
;********************************************************************************************************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ALIGN=2
    THUMB
    REQUIRE8
    PRESERVE8

;********************************************************************************************************
;                                   CRITICAL SECTION METHOD 3 FUNCTIONS
;
; Description: Disable/Enable interrupts by preserving the state of interrupts.  Generally speaking you
;              would store the state of the interrupt disable flag in the local variable 'cpu_sr' and then
;              disable interrupts.  'cpu_sr' is allocated in all of uC/OS-II's functions that need to
;              disable interrupts.  You would restore the interrupt disable state by copying back 'cpu_sr'
;              into the CPU's status register.
;
; Prototypes :     OS_CPU_SR  OS_CPU_SR_Save(void);
;                  void       OS_CPU_SR_Restore(OS_CPU_SR cpu_sr);
;
;
; Note(s)    : 1) These functions are used in general like this:
;
;                 void Task (void *p_arg)
;                 {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                     OS_CPU_SR  cpu_sr;
;                 #endif
;
;                          :
;                          :
;                     OS_ENTER_CRITICAL();             /* cpu_sr = OS_CPU_SaveSR();                */
;                          :
;                          :
;                     OS_EXIT_CRITICAL();              /* OS_CPU_RestoreSR(cpu_sr);                */
;                          :
;                          :
;                 }
;********************************************************************************************************

OS_CPU_SR_Save
    MRS     R0, PRIMASK                                         ; Set prio int mask to mask all (except faults)
    CPSID   I
    BX      LR

OS_CPU_SR_Restore
    MSR     PRIMASK, R0
    BX      LR

OSStartHighRdy
    LDR     R0, =NVIC_SYSPRI2                                   ; Set the PendSV exception priority
    LDR     R1, =NVIC_PENDSV_PRI
    STRB    R1, [R0]

    MOVS    R0, #0                                              ; Set the PSP to 0 for initial context switch call
    MSR     PSP, R0

    LDR     R0, =OS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MOVS    R1, #1
    STRB    R1, [R0]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CPSIE   I                                                   ; Enable interrupts at processor level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 Should never get here

OSCtxSw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BX      LR

OSIntCtxSw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BX      LR

OS_CPU_PendSVHandler
    CPSID   I                                                   ; Prevent interruption during context switch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CBZ     R0,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 Skip register save the first time

    SUBS    R0, R0, #0x20                                       ; Save remaining regs r4-11 on process stack
    STM     R0, {R4-R11}

    LDR     R1, =OSTCBCur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LDR     R1, [R1]
    STR     R0, [R1]                                            ; R0 is SP of process being switched out

                                                                ; At this point, entire context of process has been saved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PUSH    {R14}                                               ; Save LR exc_return value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BLX     R0
    POP     {R14}

    LDR     R0, =OS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1, =OS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LDR     R0, =OSTCBCur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LDR     R1, =OSTCBHighRdy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 R0 is new process SP;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LDM     R0, {R4-R11}                                        ; Restore r4-11 from new process stack
    ADDS    R0, R0, #0x20
    MSR     PSP, R0                                             ; Load PSP with new process SP
    ORR     LR, LR, #0x04                                       ; Ensure exception return uses process stack
    CPSIE   I
    BX      LR                                                  ; Exception return will restore remaining context

    END

22楼的代码就是我在此基础改的,改完之后,程序运行后直接进入hardfaulthandler。
这段代码的问题是,设置优先级之后,程序运行一段时间进入hardfaulthandler;如果不设置优先级,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E:
在更改中断优先级的时候要确保PendSV中断的抢占优先级是最低的,也就是说PendSV不能抢占任何中断。
否则就可能hardfault。

网友C:
lz,几天没上,今天刚看见,文件已发送!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To:电子乌托邦
问题已经解决,按照十楼电子乌托邦的修改之后,程序实际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跑飞了,当时脑袋比较热,就认为是更改的代码本身有问题。今天调试后发现,程序在下面的代码处跑飞:
/*
*********************************************************************************************************
*                                     uC/OS-View TASK SWITCH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by uC/OS-II's Task Switch Hook function: OSTaskSwHook().
*********************************************************************************************************
*/

void  OSView_TaskSwHook (void)
{
    INT32U  cycles;

    cycles                         = OSView_TimeGetCycles();    /* This task is done                           */
    OSTCBCur->OSTCBCyclesTot      += cycles - OSTCBCur->OSTCBCyclesStart;/*跑飞处*/
    OSTCBHighRdy->OSTCBCyclesStart = cycles;                    /* Save absolute #cycles at task activation    */
}

因为在按照十楼的修改之前并没有在这里出现问题,所以想当然是更改部分的问题了,实在是汗颜的很!
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段代码为什么出问题,但是我通设置掉程序中的OS_VIEW_MODULE=DISABLED,
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
在这里实在是感谢电子乌托邦,还有四位**让我更新为2.88的大侠,谢谢!!!!

网友L:
楼主可以先升级版本试下,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M: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中

网友N:
赶快升级吧!

网友O:
也问题,也应该是移植时软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我是楼主,这个问题到现在其实还是没有一个很好地解决办法。后来我没有继续研究出现问题的原因,现在发现在应用中会出现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可能还是双堆栈应用上面的问题。有没有人在stm32f103VE上移植过比较稳定的版本?能否共享一下,感激万分!
shenmon@126.com

网友P:
回复 网友K:
我想问一下,我用的UCOS2.86的版本,在STM32F107下,用ST固件库2.0版本,可以使用,跑马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把ST的固件库升级为3.2.0版本后,就不正常了,进入了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死循环中,不知道这是何故呢?难道真的是要升级到2.88吗?

网友P:
回复 网友J:

我想问一下,我用的UCOS2.86的版本,在STM32F107下,用ST固件库2.0版本,可以使用,跑马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把ST的固件库升级为3.2.0版本后,就不正常了,进入了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死循环中,不知道这是何故呢?难道真的是要升级到2.88吗?

网友P:
回复 网友H:

我想问一下,我用的UCOS2.86的版本,在STM32F107下,用ST固件库2.0版本,可以使用,跑马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把ST的固件库升级为3.2.0版本后,就不正常了,进入了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死循环中,不知道这是何故呢?难道真的是要升级到2.88吗?

网友Q(2010-07-08):
这个问题确实难搞,好像跟UCOS版本无关,试过2.52及2.90的,同样的问题

网友R(2011-06-20):
2.86确实发现问题。
害惨我了。

网友S:
1)hardfault问题不是ucos的问题,一般是数组越界了等原因。
2)ucos2.86的bug我也遇到过,现象是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无法进入,这个问题在2.88和2.90的手册里面都提到过,就是OSSched()和OSIntExit()两个函数的隐患,用2.88的这两个函数替代即可。
3)之所以还用2.86而不是升级,是因为IAR对2.86支持极好,运行时的各种资源都可以实时监测,任务栈是否溢出也看得很清楚。相比来说,MDK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T(2012-07-07):
回复 网友P:

估计是启动代码里面那几个关于中断入口的名字没改成和操作系统里面系统调用的一样把..好比PendSVHandler 要改成OS_CPU_PendSVHandler

网友U(2013-06-25):
mark , 仔细研究下!!!

网友V(2015-06-09):
以前学了段时间的ucos后改学 raw-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