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变量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25):
typedef struct _PowerStc
{
  unsigned   SIVF     :1;
  unsigned   InverF   :1;
  unsigned            :6;
}PowerStc;
PowerStc PStc=(0,0);

我定义了上述结构变量。怎么老出现
this operator is not allowed in a constant expression
但我用同样的方式定义别的结构,再定义变量就没问题,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PowerStc PStc=(0,0);
改为PowerStc PStc={0,0};

楼主:
多谢楼上,我写程序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