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嵌入式系统中,所谓的北桥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0-02-25):
(无正文)

网友A:
“南北桥”主要适用于INTEL的X86结构体系,和嵌入式系统没有直接的关联。“北桥”主要指母板上CPU和内存等高速核心部分的控制和通讯桥接芯片,而“南桥”则指和扩展总线和IO的控制和通讯桥接芯片。所谓南北的涵义主要体现在其芯片组在母板上的位置(相对于CPU)——上北下南。

网友B:
南北桥是电脑主板的说法
对于单片机来说MCU已经将电脑主板上的许多功能都集成到芯片中
不使用这样的说法
当然在其中还是有与之对应的技术
单片机通常叫AHB/APB
实际上就是高速总线和低速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