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协议栈,lpc23xx系列的

楼主(2010-02-25):
支持ppp,ftp client,有人做过吗?要多少钱呀

网友A:
看你找哪种人,公司的话的最少的好几万吧,多点的10多万吧。找个人的话一般1万以下。
   你找外边做,你不能把事情考虑到只有开发你东西这么简单,除了这个里面的成本因素多的很。

楼主:
看来那些卖协议栈都在5w以上是有道理的了,ppp我找到好多开源的,但是ftp client找不到,是否这个难度很大很大

网友B:
用的少所以少……如果上了OS,本身就带了

楼主:
什么os带了呀,有开源的吗

网友C:
linux的你问问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