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高手支招

楼主(2010-02-25):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先谢过了。
      系统中使用两个带霍尔元件的24V直流电机,上电后电机复位到最底部,之后可能一直在中间来回运行,我想问的是电机在中途来回运行无数次之后,能否做到两个电机离最底部的距离始终控制在3MM内,就是使其同步。多谢了!

网友A:
一般的直流电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因为这种电机运转特性是离散的, 即使完全相同的电压和电流和负载, 两电机的转速也不能一致.
    "带霍尔元件的直流电机", 霍尔元件想必是测定转数的, 电机有正反转吧, 如果实时监控好霍尔元件的输出信号,偏差在二转范围内的同步是能够做到的

网友B:
不知道电机是用变频器还是伺服控制的,霍尔元件是检测电机位置的吧.伺服完全可以做到

楼主:
按照2楼的说法应该是可以做到了,我现在测试了300多次(来回)运行最大的偏差出现了2.5MM,我想继续测下去看看。

楼主:
3楼:用变频器或则伺服控制成本高不呢?若是比较高就没有必要采用,老板想把成本控制好。

网友C:
3mm那里放个传感器,用来校正,一旦出轨,再往回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