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机的红外夜视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2-25):
是靠镜头?还是靠图像解码芯片?还是靠红外灯?
那彩色夜视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可能是靠红外发光二极管,CCD对红外光很敏感的。

网友B:
红外二极管发光,我就在做这一行。

网友C:
高速球是一个内置一体化摄像机、云台、解码器的监控系统。对防雷的要求非常高。www.szlangtuo.com

网友D:
夜视分主动和被动
1,主动发出红外光, 对反射成象
缺点:自身爆露无遗, 不适用战争, 只适用警用.

2,被动探测目标的红外线, 技术较高, 但成象为目标的轮廓

3,被动探测自然光(黑夜为微光), 技术极高, 成象与照片可比.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3,被动探测自然光(黑夜为微光), 技术极高, 成象与照片可比

此为微光夜视装置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