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烙铁的保养问题

楼主(2010-02-25):
请教各位高手:

      电烙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电烙铁头的温度就达不到要求的温度.请问这是如何造成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维修?

      谢谢

网友A:
里面的热管和管头的结合处有氧化了!

网友B:
说明传导热阻变大了,一般情况就是楼上所说的,另外还有助焊剂渗入然后蒸发所余残留物的影响等,拆开清理传热接触部位即可。

网友C:
这个,实在不知道有什么经验

网友D:
使用一段时间后烙铁头有了损耗,比如说外面的电镀层,如果你买的是温度可调的焊台,都会有温度调节孔,你可以通过调节那里来进行温度的校准工作,如果是普通的,那就校准不了了,普通的对温度的要求也不高,不校只要能焊接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