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VCT6 无法串口ISP编程

楼主(2010-02-25):
擦除失败
软件  Flash Loader V2.1
目前使用的一批STM32F03VCT6 无法串口ISP编程

串口用自己的程序测试没问题

记得前段时间有人反映一批107串口ISP有问题,难道我这批芯片也是同样问题?

错误提示: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我的产品已经批量生产了,有些芯片就是ISP写不进程序去,JTAG接口我又没引出来,只能飞线写,给自己惹了个**烦。

网友B:
飞线写程序,是挺凄惨的

楼主:
问题非常严重,几百片有80%无法ISP编程,少部分正常

楼主:
你还别说我以前的产品都没引JTAG

网友C:
用mcuisp试一下

楼主:
mcuisp的也不行,我自己的ISP程序也不行,不知道 香版 有没兴趣看串口监控数据

网友C:
香主哪里去了?

楼主:
STM32F103VCT6无法串口ISP问题解决
STM32F103VCT6(同一批次) 无法串口ISP下载程序终于解决
不过解决的方法真是郁闷又痛苦:居然是换MAX3232芯片,太痛苦了,一大批啊
下面来说说怎么郁闷的:
1.不能ISP的板子用自己写的串口测试程序从9600~115200的波特率都测试没问题
2.不能ISP的板子用115200,57600波特率基本都能识别芯片,用低波特率9600,19200反而不能识别
3.目前测试的情况看大约80%板子不能ISP,其他正常
4.MAX3232这次换的是上次买的,同一个供应商(经常在那儿买,如果他卖假货我估计早出问题)
所以感觉跟MAX3232关系不大,也有点关系,要不换了芯片不可能好了。
基于上面的现象做了以下分析:
1.我的程序和ST的ISP一个能通信,一个不能通信,相同硬件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来分析软件上的不同
2.我的程序使用固定波特率,ST的ISP使用自动波特率,刚开始要做自适应处理
3.我的程序使用外部8M晶体,STM32进入ISP状态时晶体是无波形的,那么就应该使用的内部RC。
如果上面的分析都没错的话,我觉得问题就应该出在这里,内部RC本身参数一致性太差,与晶体不是一个
级别一般做通信都不建议使用。我不知道是否是我这批STM32F103VCT6才有该问题,因为我也用了STM32
48脚,64脚,100脚,至少5种型号CPU,第1次遇上该问题。
另外我测试了换之前的MAX3232和换之后的MAX3232波形,真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的
希望ST的人证实一下,另外提醒使用STM32芯片的同志编程接口最好保留2种方式,以前我的产品都是只
留了ISP接口,要是遇到这次的问题那就惨了。

STM32  的ISP程序应该识别有外部时钟就用外部时钟这样是不是好点呢

楼主:
这两天真累,终于可以睡好觉了:L

网友D:
这种大批量的,确实很让人郁闷

网友E:
问题解决了也是一种享受啊,呵呵

网友F:
如果说换了MAX3232芯片,问题就解决了,那就不是STM32的问题。
你找一个以前好的板子,将上面的STM32换成新的,再测试一下ISP功能看看,能够连通吗?

楼主:
还真想换换CPU,不过CPU太不好换了,作罢
我前面已经说明了:不能ISP的板子用自己写的串口测试程序从9600~115200的波特率都测试没问题

换了MAX3232能用只能说明在条件比较好的情况是可以的,我想在实际工作现场条件要恶劣的多吧。

网友F:
你可以用以前的板子,但是程序中不要外部晶振,用自己写的串口测试程序从9600~115200的波特率都测试,抓一下波形,再用现在的板子用自己写的串口测试程序从9600~115200的波特率都测试,抓一下波形,比较一下两个波形。贴到这里来。

网友G:
1、ST的内部RC的误差对ISP影响很小,否则还叫什么自适应
2、灌程序最好不用用RS232,直接用CMOS的UART不更好

网友H:
抓下来对比分析一下数据,可能有用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网友I:
我在板子上不用MAX3232,而是用个MAX3232的模块来写程序

网友J:
MAX3232不是只是用于串口通信的吗

网友K(2010-05-01):
1、ST的内部RC的误差对ISP影响很小,否则还叫什么自适应
2、灌程序最好不用用RS232,直接用CMOS的UART不更好
引用 网友G:

赞同

网友L(2012-05-23):
我也遇到和LZ一样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我用的是100c8

网友M(2013-03-29):
同样遇到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