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N61 000-4-5浪涌测试失败

楼主(2010-02-25):
产品电源部分用电容降压,L,N之间加430V压敏电阻,按EN61 000-4-5做浪涌测试,结果L,N之间打1KV过了,火地之间打2KV则烧了稳压管,
二次整改,分别在火地之间,零地之间各加了1个470V的压敏电阻,火地之间加2KV依然失败,这次是30欧姆/3W的电阻烧的发黑了,稳压管是否烧尚未知,
纳闷:
1、L,N之间虽然打1KV,没有L,地的2KV高,但前者浪涌源内阻是2欧姆,后者是12欧姆,前者产生的浪涌电流更大,却通过;且前者和烧的器件构成了回路,后者却并不构成回路,充其量是感应进去而已,但却不通过;
2、在火地,零地之间各加了470V的压敏电阻,却仍然没通过,反而烧的电阻到黑,好像更严重了,不过,2个压敏电阻由于位置问题没有加在进线端,而是通过拉飞线而加在了线路板的另一端了;

下步,我能想到的是:
1、PCB布线再优化下;
2、火地,零地加压敏电阻究竟方案是否可行?
3、如果可行,则将把压敏电阻尽量加在进线端;
4、见过在火,零,地之间有用2个压敏电阻和1个气体放电管的方案,但坛子里有人说气体放电管的响应速度慢,是否也是容易烧?
5、有篇**提到L,N之间浪涌测试失败烧稳压管,在全桥和稳压管之间加限流电阻解决了,但我这里有限流电阻了,而且现在这个限流电阻烧的一塌糊涂;

知道的兄弟们帮忙呀,多谢多谢!

网友A:
把RU1--RU3的功率加大,电压选低

网友A:
提高D5的额定电流也可以。如果烧R2,可以减小其阻值,直到试验通过。

网友B:
MOV没烧,说明MOV电流容量够了,烧电阻和稳压管,是因为过高的电压时间积让二者产生的瞬时热量超过了本身的瞬态热容积。解决办法:二者换大封装即可,R1,建议改用两个电阻串联

网友A:
六楼也可

楼主:
多谢4楼,6楼蚂蚁所提建议。

现在R1用的是30ohm/3W(很大了,:)),蚂蚁能否推荐下2个并联的电阻的阻值,功率?
D5是1N4742A 12V/76mA,即1W的,也很大了,蚂蚁也给推荐下更大功率的12V稳压管型号?

火地之间也是有220V电压的,今日MOV的FAE建议用10D300K,和4楼所说的一个思路,300V,我查了下资料,Allowable Voltage, Max.=195 VAC, 250 VDC ,好像低了呀?

所以,我是继续用原来的10D431K呢,还是换成这个10D300K呢?

楼主:
还有,跟电路布局,布线关系大吗?如果是,该如何注意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