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
如附件,这个非号怎么用键盘输入可得?补充:我自己做封装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网友A(2010-02-26):
用大键盘上“+”或者退格按键 旁边的“\”按键
每输入一个字母,在后面加上“\”则这个字母最后就是非,
例如:
OC应该写成:O\C\
注意编辑原理图管脚时候用,PROTEL中,在WORD中的话就要插入特殊符号了,找找

楼主:
谢谢!! 2# c4fantasy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