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容分几次充电并且不放电。时间常数会减小吗?

楼主(2010-02-25):
我做一个RC回路的实际实验。但是示波器看不清。
想测试一个时间常数为2秒的电容,如果我充1S,然后让它停1S,我再充,直到电容充满。从RC充电的理论曲线来分析,我认为分开充电的画,时间常数会减小,即小于2秒,对吗?谢谢

网友A:
时间常数由RC共同决定,不存在什么“时间常数为2秒的电容”。

网友B:
时间常数的定义是唯一的,除非你所说的“时间常数”和术语时间常数不是同一回事,那是概念理解问题,楼主的第二个图是错误的。

网友C:
如果不存在漏电流的话,分两次充和一次充应该一样。

网友D:
时间常数T=RC决定斜率,分几次充电都一样。
你第二个图是由2个T充电而来

网友E:
很明显不会。
常数是个常数。

你第二次冲的时候,压差小了,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上升那么快。
所以你第二个图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