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2-25):
用C语言开发PIC单片机时,用什么开发环境比较好?顺便说下选用的理由。

网友A:
如果是PIC16,则MPLAB+PICC

楼主:
多谢!但是MPLAB+PICC是MPLAB IDE中挂的一个组件吗?还是PICC本身就是单独的一个开发环境?它是象MPLAB一样免费提供的吗?如果是那能下到?

网友B:
PICC是一个C编译器,不要用MPLAB IDE自带的PICC LITE,问题很多,折腾死人。

网友C:
哈哈!汇编编写,抵制垃圾C编译器。

楼主:
汇编我会点,可现在也想用C写!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说的在下很是惭愧……跳楼去了

网友E:
网上有PICC 很好用的

网友B:
PICC8.05PL2,最经典的。
PICCV950PL2,676/630/675/629一开中就出问题。据网友测试,960就处理掉了。
PICCV960PL0,960PL2,都有人在用,反映也还可以。
PICC-PROV965,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虽然说细心的人可能发现某些代码,可能高版本编译出来的结果还比低版大,不过这也不能说明正式版的就是这样。
至于PICC-PROV970,不知道是不是要把旧版本都灭了装上才好用,我是用出问题了,只能去用低版,不过我们平时重点不是对付PIC16F,也就无所谓了,有用的可以继续反馈。

PICC18V830,PICC18V835PL2,PICC18V835PL3,这几个版本都挺经典的,问题也少。
PICC18V950PLX,局部变量看不了,很是头疼,不过正式版本,也不好说。
PICC18-PROV961,说起来就生气,反汇编之后结果不完全,搞到程序可以运行(HEX都是对的),但就是没法随意设置断点(从DISASSEMBLE里看,很多汇编指令没出来),不过正式版本,也不好说。
至于后续的PICC18-PROV96X,也懒得去试了,没有玩芯片的需求,没需求没动力啊,被高版本整怕了,做个项目还得去测试编译器,不是折腾吗。
这次本来要搞个用18F4553做的东西,如果搞,就痛下决心投靠MCC18,后面也没搞了,就无所谓了。
至于DSPICC,更让人伤心啊,当初和MCC30对比,同样的PID,MCC30跑99us,它跑343us,这可是工控的CASE,哪里容得下它这么搞,于是此后再也没试验过任何DSPICC。当然,是否正式版的也如此,也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