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手们对于单片机型号的选择

楼主(2010-02-25):
我想做个数字温控系统,但对于单片机的型号特性不是很了解,望高手们推荐两款合适的给小弟参考参考

网友A:
你熟悉哪个就用哪个,你要做的估计是最简单的温控系统,一般的MCU应该都可满足。

网友B:
PIC的,如PIC16C57.

网友C:
PIC16F系列,新手可擦写,不考虑成本用877,这款网上资料太多了。。。877+18B20,各大学习板,开发板必备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用51系列呢?

网友D:
简单的温控,51完全可以满足的啊!

网友E:
51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F:
你熟悉啥就用啥

网友G(2010-03-27):
还是51的好吧
资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