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采样电路,请高手们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2010-02-25):
我这电路现在的情况就是小电流和大电流的时候波形不规则,中间的时候可以,能否保证两边也能不变形,我是做软件的.现这电路搞我头大了.同行有什么好的建议可推荐啊.先谢谢了

楼主:
要特别感谢awey,您的建议我修改后有很好的改观了..希望您给小弟指点.

网友A:
该图恐有误,电流互感器2端应该接地。
运放型号?Vcc是多高电压?

网友B:
1、D10、D11、D17、D18放在上面干什么?
2、如果互感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会怎么办?

网友C:
建议直接用AD读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值再软件滤波处理。

或者先把那四个保护用的二极管去掉看看。

网友D:
去掉二极管

网友E:
用精密整流电路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