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STM32出现illegal address(Addr:=0x08000000)

楼主(2010-02-25):
我是使用keil + H-JTAG的办法来调试的,使用H-FLASH,我可以把程序下载下去,而且也是可以跑起来的,但是如果使用keil的load或调试的话,就会出现
Load size error. (Addr:=0x08000000)
*** error 57: illegal address (0x08000000)
这个是甚么问题引起,那里设置不对?

网友A:
会不会是你本身硬件的问题,导致的不能仿真,能烧写不能仿真,这种问题经常出现

楼主:
硬件?应该不是吧,板子都能跑起来。
既然这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应该有很多人都遇到吧,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