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今天都没弄懂的C语言问题...

楼主(2010-02-26):
一个有10个指针的数组,该指针是指向一个整型数的
int *p[10];
上面这个比较好理解,平时用得也比较多,问题是下面....

如果一个数组如下定义:
int a[10];
那么找个指针指向它只要int *p = a;就定义完成了...可以理解为“一个指向有10个整形数组的指针”
同样,有如下定义:
int (*p)[10];
该定义含义也是“一个指向有10个整型数数组的指针”,这个定义有点让我莫名其妙...写了那么多的C我还真没见过谁这么用的,因此想问个明白

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int *p[10];
我都觉得不容易理解啊 !!

数组 指针混着用么??

不太好吧!

我觉得把自己最熟悉的使用好了就OK了!
还有那些容易出错的用法刚开始最好不去学他。如共用体。

int (*p)[10];我觉得这种写法真的很差劲!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弄这个了。
不要过于注重形式。
只要理解了就行了!
还有总结一下 如何少犯错。

网友B:
尽量用最简单方式做最复杂的工作,不需要把问题复杂化,做产品需要的是稳定,不要太强所谓技巧

网友C:
int (*p)[10];

很多人都用的把?呵呵,你没见到过,要么是你认识的人少,要么是你认识的人都不会用这个。

这也不是什么技巧,也属于基本内容。

网友D:
赞同2楼3楼朋友的说法,开发讲求实用,做产品应该是在规定的条件下用你最拿手的技能最稳定可靠的实现,可以不断追求自己在某些技能上的提升,但没必要玩技术,玩技术拿是兴趣小组的事。

你说的问题,单片机的C编程可以说我的理解算是比较深的,真的从来没用过,也没见过,可以这么说,这种用法可能有不少单片机的编译器并不支持。

当然你想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想法是好的,至少是能进一步理解C语言的某个知识点,我用这样一个例子来给你做一个解释,相信你就不会再觉得这种写法奇怪。
我们想用一个指针指向一段字符的首地址,可以这么定义
char *p;
char str[]={'a','b','c','d','e'};
p=(char*)str;
实际上我们也能这么定义
char *p="abcde";
后一种定义就类似你提的问题,实际程序是隐含定义了一个应用程序不可见的字符串数组str[]={'a','b','c','d','e'},明白了吗?

网友E:
int *p[10]    10个指针构成的数组
int (*p)[10]  指向整形数组的指针

网友F:
呵呵,
两者区别不小啊!

int (*p)[10];
限定了p必须指向10个元素的数组,而不能指向别的。
例如不能指向9个元素的数组

两者赋值方式也不同,

int a[10];
int (*p)[10];
int *p1;

p1 = a;//正确
p = a;//错误

网友C:
呵呵,5楼不要激动,LZ和后面的跟贴从来没谁说过这是在单片机上用C 。
而且,即使在单片机上用C,这个用法也是很常见的用法,呵呵,基本上只要是个C编译器应该都会支持它。

网友G:
关于数组:

数组本是由一个“常指针”所指引的一串“定长”单元的线性表(存在于内存中的一段连续空间)。通常表为:

<type> <array-name>[N];

如具体可表为:

int A[10];

其中,<type> (int)表明的单元类型且决定了“定长”的具体长度,<array-name> (A)为“常指针”。

结合楼主的问题,给出一个“数组”:

int (*p)[10];

同样是由一个“指针”所指引的一串“定长”单元的线性表——数组,由于采用的是非“常指针”(即指针变量),因此必须用“(*p)”定义和引用相关数组。具体见下例

int A[10];  // 实际分配一个含10个int单元的数组
int (*p)[10];  // 定义一个指针,注意尚未有实际空间被指定

int main(void)
{
    p = A;  // 获得数组内存空间

    (*p)[1] = 1;  // 等价于 A[1] = 1;
    (*p)[2] = 2;  // 等价于 A[2] = 2;

    while(1) ;
}

注意:引用是必须是(*p)[n],而非*p[n]。

网友H:
如果一个数组如下定义:
int a[10];
那么找个指针指向它只要int *p = a;就定义完成了...可以理解为“一个指向有10个整形数组的指针”
同样,有如下定义:
int (*p)[10];
该定义含义也是“一个指向有10个整型数数组的指针”,这个定义有点让我莫名其妙...写了那么多的C我还真没见过谁这么用的,

唉!中国的教授确实多数没把这个问题讲清。
1、int (*P)[10]和int a[10]的差别: a 是指针常量,也就是说:a只能固定指向所说明的那个(唯一)数组。但是P是指针变量,P不仅可以指向a 数组,还可以指向其它任何同类型数组,例如指向int  b[10]。
2、int   *P[10]; 和上面int  (*P)[10]; 的差别已经很清楚了:上面叫做“数组的指针”;下面叫做“指针数组”。变换一下写法就清楚了:在一定条件下:
         *P <——> P[ ]
老师没教?书上也写了。 所以:

char   *P[10];——>char   P[ ][10];  // 二维数组就是个指针数组。字符串数组中很常用的写法。

所以,把凡是C语言关于“字符串”用法的教材内容都找来看一遍,就不再陌生了。
还有:......能提出如此问题,已经高人一筹了,......

网友F:
9楼HWM给出的例子语法是错的!

int A[10];  // 实际分配一个含10个int单元的数组
int (*p)[10];  // 定义一个指针,注意尚未有实际空间被指定

int main(void)
{
    p = A;  // 获得数组内存空间

    (*p)[1] = 1;  // 等价于 A[1] = 1;
    (*p)[2] = 2;  // 等价于 A[2] = 2;

    while(1) ;
}

其中
p = A; //不能如此赋值!

网友F:
应该

p = &A;

网友F:
其实int (*p)[10],主要可用于2维数组的情况。

例如

        int A[2][10];
        int (*p)[10];

        p = &A[1];

网友G:
作为补充,再看一个例子:

int A[10];  // 实际分配一个含10个int单元的数组
int (*p)[5];  // 定义一个指针(类型为int [5]),注意尚未有实际空间被指定

int main(void)
{
    p = A;  // 获得数组内存空间

    (*p)[1] = 1;  // 等价于 A[1] = 1;
    (*p)[2] = 2;  // 等价于 A[2] = 2;
    (*(p+1))[0] = 5; // 等价于 A[5] = 5;

    while(1) ;
}

这说明指针p的类型为“int [5]”,而非A(作为指针)的类型int。

网友F:
敢问HWM的例子哪种编译器上能编译通过?

网友F:
14的例子用keil编译,错误提示如下:
main.c(6): error:  #513: a value of type "int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int (*)[5]"

网友G:
回11楼:

严格确实应该是

  p = &A;

但A和&A同指一个相同的地址,只是类型不同。A的类型是int,而&A的类型是int [10];

网友C:
应该

p = &A;
引用 网友F:

不加这个&,我所知道的也是可以的,加&则可以看的更清晰点。

呵呵,这个A就是一个地址。

网友G:
回15,16楼:

同样是Keil,是warning而非error:
TEST_FOO_1.C(13): warning C182: 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

网友F:
你的例子
p = &A;
这一句,

keil,
VC,
编译皆通不过。

就不要再**错误了

网友F:
其中如果
int A[10];
int (*p)[5];

无论如何p也不能指向A。

两者元素数目必须相同,
int A[10];
int (*p)[10];

p = &A;

才可以。

网友C:
(*(p+1))[0] = 5; // 等价于 A[5] = 5;
---------------------------------------------

这个容易让不熟悉C的看不懂。
P这个指针指向的目标长度是5,即由int (*p)[5]定义时确定其size为5,所以P+1对应的物理地址落在&A[5]上,把(*(p+1))[0] 简化一下看成为(*x)[0],则(*x)[0]的对应物理地址也落在&A[5]上,所以,事实上形成:(*(p+1))[0] = 5; // 等价于 A[5] = 5;

网友C:
p=A能不能通过,早就已经有大把的人做了各种编译器的测试,呵呵,印象中网络上应该有大把测试例子。

呵呵,自然是推荐大家写成p=&A,至少这样更容易看明白,只是P=A,到底是错是对,并没有明确的定论,大家都争议了多少年了,这是一个C语言未明确的东西,呵呵,这应该也是C的特色,足够灵活,但也足够让人糊涂。

网友C:
呵呵,一个指针引发的血案。

网友G:
呵呵,在此所列例子只是用来说明些问题而已。别过于认真,也不建议如此使用。

严格按规则行事的话,必须将A[]和*p定义成同类型等大小的变量才可以。因此VC中严格要求是:

int A[10];
int (*p)[10];

时,才能使用

    p = &A;

但Keil较为宽松,因此可以混过去。

网友F:
呵呵,

int A[10];
int (*p)[10];

    p = A;

我测试恰恰是keil,vc,IAR通不过。

picc却能通过。

p = &A,
各种编译器总是没有问题。

网友H:
int A[10];  // 实际分配一个含10个int单元的数组
int (*p)[10];  // 定义一个指针,注意尚未有实际空间被指定

同意上面差别。那么下面概念/写法一定是对的:[ ]左傍指针——[ ]左边必是指针,所以:
         *P是指针,P[ ]是指针,A是指针,(*P)也是指针。所以:
          *P=A ;——>   P=&A; /  P=A;  // 概念上一样。既然编译结果唯一,自然2种写法都可以。

网友I:
感觉和函数指针类似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最近本人主要在搞一些钻牛角尖问题...主要因为有些前辈的程序实在太注重技巧,自己没点技巧就没法见招拆招~~
比如...有人偏偏就喜欢用下面这种语句:
(*(void(*)(void))0)();
还有的人风格是不错,就是...一个变量union套struct套来套去,1~6层这也没什么,10几层...这就有点什么了,比如A.B.C.D.E.F.G.H.I.J = 0;(把前面字母换成名字超长的类型)一个变量上百个字符,这真是非常雷人啊...
这个指针问题我基本弄懂怎么回事了...现在试着用自己的语言组织一下..
    比如有这么个数组定义:
    int a[10];
    int *p;
    p = a;
    这个就是最常用的类型,随后*p便代表a[0],也可写成p[0],然后一旦执行了p++;之后,*p就代表a[1],p[1]等效为*(p+1)指的就是a[2]
    如果扩展成二维数组,又假设有如下定义:
    int b[10][10];
    那么本质上是由10个一维数组组成,这10个数组的首地址为b[0]~b[9],这里的b代表的就是b[0]这个【首地址】的【地址】,现在有如下定义
    int (*p)[10];
    那么只要如此赋值:
    p = &b[0];  或者p = b;
    那么(*(p + 1))[5];代表的就是b[1][5],这时候用p[1][5]来描述也是一回事..
    又是同理,再次假设一个定义:
    int c[10][10][10];
    int (*p)[10][10];
    int (*q)[10];
    int *r;
    如此赋值:p = &c[0];  或者p = c;
    那么(*(p + 5))[2][6]和c[5][2][6]等效
    继续:q = &c[0][0];   或者q = c[0];
    那么(*(q + 12))[3]和c[1][2][3]等效
    再来:r = &c[0][0][0];  或者r = c[0][0];
    那么*(r + 789)和c[7][8][9]等效......
    这样的理解应该没问题了把?

网友J:
指针数组:即一个由若干指针构成的数组。
    例:int *p[10]   //定义了一个数组,该数组的元素为指向整型数据指针p。

数组指针:即一个指向数组的指针。
    例:int (*p)[10]   //定义了一个指针,该指针指向一个由十个元素组成的数组。

网友F:
我的keil通不过,有error恶

网友H:
我keil C51 编译通过.

网友A:
[]这个符号就是人强行规定的。 比较难以理解。只能死记硬背。

*这个符号是客观存在的。

API--------------控件   等价于    *-----------[]

个人观点

网友K:
struct搞个十几层很正常,编过复杂点的程序你就知道必要性了,不过人家不会A.B.C.D.E.F……这么用,
肯定函数也是一个套一个的,一层函数对应一层struct,数据则通过指针传递

网友L:
我一会用gcc试试.

各位前辈有讲讲为啥 p=A和p=&A一样啊. 这个真不知道. A作为一个地址, 也应该存在内存的, 有实体的, &A应该就是存放这个地址的内存地址啊. A==&A这个是咋回事? 难道指针变脸都在内存无实体???????

还有LS的"struct搞个十几层"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超大型数据库上这个量还有可能.

网友H:
个人看法:最重要的一点:A是常量指针!它的地址是一个常数。一个常数是包含在程序里的吧?例如:MOV A,#55H; 这个55H是跟着语句跑的吧,它有地址特征吗?它需要间接寻址吗?

网友M:
int *p[10];
和int (*p)[10]
定义不同。
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在做指针的加法时就很明显吧。即p++;
如果是 int *p[10]; 则p++,p会增加2
如果是 int (*p)[10],则p++,p会增加20;
呵呵,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主要是告诉编译器指针的类型。

网友N:
这么热闹啊!我前段时间也用了这个数组,不玩虚的,直接举例。
unsigned char  u8_sample1[3]={1,2,3};
unsigned char u8_sample2[3]={3,2,1};
unsigned char *p_u8_sampleX[2]={u8_sample1,u8_sample2};
于是
*p_u8_sampleX[0] = u8_sample1[0];

unsigned char u8_sampleXY[2][3]={{1,2,3}{3,2,1}};
unsigned char  (*p)[3] = u8_sampleXY;
*p_u8_sampleXY[0]  = u8_sampleXY[0][0]=1;
*(p_u8_sampleXY+1)[2]  = u8_sampleXY[1][2]=1;
*(*(p_u8_sampleXY+1)+1)  = u8_sampleXY[1][1]=2;

网友H:
*p_u8_sampleXY[0]  = u8_sampleXY[0][0]=1;
*(p_u8_sampleXY+1)[2]  = u8_sampleXY[1][2]=1;
*(*(p_u8_sampleXY+1)+1)  = u8_sampleXY[1][1]=2;

写清楚呀:
*u8_sampleXY[0]  = u8_sampleXY[0][0]=1;
*(u8_sampleXY+1)[2]  = u8_sampleXY[1][2]=1;
*(*(u8_sampleXY+1)+1)  = u8_sampleXY[1][1]=2;

网友A:
回复 网友L:

对地址进行取地址 等于地址本身  keil下。

设地址为ADDRESS

那么ADDRESS = &&&&&&&&&&&&&&&&&&&&ADDRESS。

这就是编译器编写的人随便弄的。

网友L:
gcc 测试结果如下:
程序1:

int main(void)
{
        int A[10];
        int (*p)[10];
        p = A;
        (*p)[1] = 1;
        (*p)[2] = 2;
        return 0;
}
$ gcc -o test test.c -Wall
test.c: In function ‘main’:
test.c:5: warning: assignment from incompatible pointer type
能编译成功, 正常运行,但有W。

程序2,

int main(void)
{
        int A[10];
        int (*p)[10];
        p = &A;
        (*p)[1] = 1;
        (*p)[2] = 2;
        return 0;
}
$ gcc -o test test.c -Wall
无任何警告成功。

网友L:
那么经我测试, 这个

p==&p
&p==&&p
&&p==&&&p

确实成立,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恐怕不是 “这就是编译器编写的人随便弄的“这么简单吧。

简单的现象总有背后的解释。哪位大侠能解释下。我google了下没有查到端倪。

网友C:
数组名在C中,有的时候可以认为它就是代表着数组首地址。

这还要做什么解释?

网友O:
to 43楼:
定义一个数组int A[10],A是一个常量,类型是int *,一个常量前加“&”并不是对该常量取地址。&A也是一个常量,和并且“A”在数值上是相同的,但"&A"的类型是int (*)[10],所以在42楼的第一种写**有警告。
同理,如果定义一个二维数组int B[1][10],那么B[0]是常量,类型是int *,&B[0]也是常量并且在数值上与B[0]相同,但类型是int (*)[10]。

网友L:
to 43楼:
定义一个数组int A[10],A是一个常量,类型是int *,一个常量前加“&”并不是对该常量取地址。&A也是一个常量,和并且“A”在数值上是相同的,但"&A"的类型是int (*)[10],所以在42楼的第一种写**有警告。
...
引用 网友O:

A确实是个常量, 但这个常量我认为在内存也是有空间存它的, 就是它也要被放在一个内存地址里, 那么, 为什么&A不是存放A的地址呢? 非要和A相等干嘛? &不是取地址符号么.

比如: A的值为0x0003 地址为0x456366那么, &A应该是0x456366啊.

恩, 那&&A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难道是: A的值没有加载到data区, 不可能啊, A的值是系统现分配的应该................

哪位大侠能详细的说下这个问题

网友P:
[]的优先级比*高

讨论的挺多,没细看,LZ的意思应该是纠缠于此吧

网友O:
A确实是个常量, 但这个常量我认为在内存也是有空间存它的, 就是它也要被放在一个内存地址里, 那么, 为什么&A不是存放A的地址呢? 非要和A相等干嘛? &不是取地址符号么.

比如: A的值为0x0003 地址为0x456366那么, &A ...
引用 网友L:

A的值既不在data区,而且和“常变量(即const型变量)”不同,也不在const区,A的值可能在code区,也可能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来存储A的值。所以&符号不是取地址。下边是IAR EWARM环境下"p=&A"的汇编指令:
  LDR  R0, [PC, #+808]     ;把变量p的地址加载到R0
  LDR  R1, [PC, #+800]     ;把A的值加载到R1
   STR  R1, [R0, #0]            ;把A的值存储到变量p的地址上

PC+808和PC+800这些位置都是在code区的。所以“存储变量p的地址”的位置和“存储A的值”的位置都是在code区的。

ARM没有直接寻址的指令,所以只能把这些值存储在code区的某个位置来间接寻址。对于有直接寻址的MCU来说,甚至没有存储A的值的位置,比如AVR,同样是p=&A, ICCAVR的汇编指令如下:
LDI   R24,  0x04
LDI   R25,  0x01         ;数组A的首地址是0x0104,把A的值加载到R24和R25
STS  0x0103,  R24
STS  0x0102,  R25    ;指针p的地址是0x0102,把数组A的首地址直接存储到变量p的地址上

可以说A的值是在代码中,没有一个固定的存储位置,所以这时候对A取地址就更没有意义了,所以&A不会是对常量A取地址。
对于&&A的写法,我在上面的两个编译器里都试了一下,都会报错,估计不是标准用法。

网友L:
A的值既不在data区,而且和“常变量(即const型变量)”不同,也不在const区,A的值可能在code区,也可能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来存储A的值。所以&符号不是取地址。下边是IAR EWARM环境下"p=&A"的汇编指令:
  LDR ...
引用 网友O:

有幸得到骨灰级大侠指点, 实乃万幸。

那么, 从汇编代码上看, 也就是说:A指代的地址值在编译的时候已经确定,并写入code区,不在程序运行中改变了。所以对A取地址无意义。

从这个解释上看, 争论中, HWM前辈实际对C的理解更胜一筹啊。呵呵。

p=&A; 符合语法解释但不符合实际模型。
p=A; 符合实际模型但语法上说不过去。

再次感谢您的解释。

网友Q:
指针基础啊
int (*p)[10]  指向一个匿名数组呀

网友R:
又见申明问题。
p1 = &A; p2 = A; 中 A 是数组名, 可以被编译器当作常数对待, 但数组名就是数组名, 不是概念的常数. p1 = &A; p2 = A 或许最终在汇编层面都被编译器作为常数处理,但在编译器层面有类型的不同。 &A 不是对常数取地址,而是对数组名取地址,即得到一个指向数组的指针。 而 p2 = A, p2 只是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 不是指向整个数组. 这种区别体现在指针操作上:
p1++; p2++; 此时, p1, p2 指向了不同的地址。

int a1= ((int) (p1+1)) - ((int) p1);
int a2= ((int) (p2+1)) - ((int) p2); 注意 a1, a2 的不同。

另外: 这种申明问题,用我以前讲过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解题, 就很简单。 int (*p)[10] 的中心是 *p (因为括号的优先级), 说明p是一个指针。 于是整个申明就是 p 是一个什么什么的 指针。

网友S:
回复 网友H:

char   *P[10];——>char   P[ ][10];  // 二维数组就是个指针数组。字符串数组中很常用的写法。

兄弟这个...char *p[10] ,是不是声明了一个10个元素的指针数组呢?如果是二维数组表示的话 是不是char   P[10][]呢?

网友T:
呵呵,凑个热闹.
单从C语言的角度的讲,涉及到某个具体的编译器时,那要看它对C标准支持到什么程度.
有那种比较古老的C编译器,对指针的处理是宽松的.
如果是符合C99标准的现代编译器,对指针的处理是"强类型"的,不允许不同类型的指针直接赋值(void* 不在讨论范围).
当然你可以强行关闭"强类型"检查.
这里我只讨论那种"强类型"的C.
这种C语言,强烈区分"数组"和"指针",虽然,数组的名字可以做为它第一个值的地址来用,
但这仍然是2个不同的类型.这个因为在C中使用过于频繁,特别豁免的("ARM"一书,提起过这个,好像)
  int * p1 [10];
  int (* p2) [10];

  这是2个不同的类型.
  从C语言的运算符优先级看.
  int * p1 [10];
        -------   p1 是一个数组
      ---------   数组的内容由指针组成
  -------------   指针所指的对象类型是 int
    p1是一个有10个int *组成的数组, 即p1的类型是 int *

  int (* p2) [10];
      ------        p2 是一个指针
      -----------   指针所指对象是一个10个对象所组成数组
  ---------------   数组对象的类型是int
    p2 是一个指向10个int所组成的对象的指针. 即 p2 的类型是 (int[10])*

    int i[10];   // i 是一个10个int所组成的数组
                 // i 也可以表示 i[0] 的地址, 即 &i[0]
    p1 = i;     //  错: p1 是数组
    p1[0] = i;  //  OK: p1[0]的类型是int*, i是i[0]的地址,也是int*

    p2 = i;   // 错: p2 的类型 (int[10])*, 而i是int[10],即使看作int*,也同p2的类型不同
    p2=&i;   // OK: p2 的类型 (int[10])*, 而i是int[10], &i(取址),类型当然是(int[10])*

网友T:
to 43楼:
定义一个数组int A[10],A是一个常量,类型是int *,一个常量前加“&”并不是对该常量取地址。&A也是一个常量,和并且“A”在数值上是相同的,但"&A"的类型是int (*)[10],所以在42楼的第一种写**有警告。
...
引用 网友O:

再饶舌下:

int A[10];
A除了可以表示数组的首地址外(此时它的类型是是int *),
同时它还是个对象,类型是int[10];
所以是可以对它取址的,即&A是可以的.
同时,因为A的地址同A[0]的地址是相同的(因为它是数组嘛),所以下面的程序片段是正确的:
void * p1= A;   // p1 = &A[0];
vod * p2 = &A; // p2 = &A;
ASSERT(p1==p2);// 此断言是成立的

网友O:
再饶舌下:

int A[10];
A除了可以表示数组的首地址外(此时它的类型是是int *),
同时它还是个对象,类型是int[10];
所以是可以对它取址的,即&A是可以的.
同时,因为A的地址同A[0]的地址是相同的(因为它是数组嘛),所以 ...
引用 网友T:

我并不是说&A这个表达式有问题,而是说&号在这里不是对A这个常量取地址的意思,你可以看看sinanjj在36楼的发言,再看看我在48楼的分析,A是一个常量,很有可能只出现在指令的操作数中,这样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存储地址,何来取地址?

网友H:
哈!再饶舌一下。A不能叫常量,——A叫做“指针常量。”
指针是一个地址。所以一个指针,只能作为“左值”使用。例如:
A=&A[0];   //正确写法

所以下面写法有语法问题:
P=A;     //地址A 成了右值。
但实际中为什么可以这么写?HWM 讲过了。编译器认为没问题。它有它的道理。

P=A;和  P=&A;编译结果一样。
把警告级别降低就不会出现警告提示了。

网友F:
P=&A;
所有编译器都可以无警告通过编译。

P=A;
少部分编译器可以通过,但有告警。
大部分编译器不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R:
顶 53 楼 lenglx “强类型“。
57楼冷漠概念不清.

数组就是数组, 不可以与常量混淆. 某些 compiler(往往无os内存管理器) 编译连接时静态分配内存,因而数组地址在编译时可以作为常量嵌入, 连接时确定, 此时,可以认为数组名 A 是常数。另外一些compiler, 无法在编译时确定地址, 只能在运行时由 os 的内存管理器分配后,根据 offset 确定。

"P=A;和  P=&A;编译结果一样。", 但概念不一样。 就如同:
int** p1 = (int**) 1234;
int* p2=(int*) 1234;

int (*p1)[10]; 的定义本身说明了 p1 是一个“强“类型, 那么还是严格遵照类型去做。

网友U:
回复 楼主:
我大概看了一下Int  p[10], int *p[10], int (*p)[10]
简单的说:
第一个定义了10个整型数据;
第二个定义了10个指针且每个指针都必须指向INT数据;
第三个定义了1个指针且这个指针只能指向INT  a[10]的数组
不过在引用时,还有点不会写。望大侠们修改了。

楼主:
之前一直很糊涂&符号加与不加的区别,以及多维数组地址问题,多亏53楼lenglx大侠的讲解使我茅塞顿开...

网友V:
我最讨厌用指针了

网友W:
int a[10];int*p=a;首先a就是一个指针,a是一个指向数组首个元素的指针,该元素的类型是整形,那么p也就和a一样了,p是一个指向类型为整形数据的指针;
int (*p)[10];首先*p就是一个拥有10个整形数据的数组(例如:将*p用a代替,a[10]很显然是数组),那么p就是一个指向数组的指针,组成该数组的元素是10个整形数据。
不知道这样了理解对不?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W:
11楼的这句“   p = A;  // 获得数组内存空间”好像编译通不过吧?
p是一个指向类型为数组的指针,而A是一个指向类型为整形数据的指针,类型的不一样能赋值过去吗?
要赋值也起码需要转换下吧?
typedef int (*ap)[10]
int A[10];
int (*p)[10];
p=(ap)A;
不知道说的对不?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B:
只知道这么用:
     int a;
     int *P;
     p=&a;
    *P==a;
  别的什么方法没有试过,怕出问题,稳定最要紧

网友X:
看看《C语言核心编程》和《C和指针》

网友Y(2011-08-18):
《C和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