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接到电脑usb口,可输出声音信号芯片!

楼主(2010-02-26):
不要usb声卡,因为如果用usb声卡,电脑的声卡就不能用了。
要求这个芯片,接到电脑的usb口上,可以像声卡那样输出音频信号?芯片越简单越好,最好不需编程。

楼主:
都对这不了解啊

网友A:
去买一个usb接口的mp3播放器,从mp3的耳机孔输出.不过需要mp3格式的信号源,得事先转换一下

网友B:
LZ的需求描述太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