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比较器电路?

楼主(2010-02-26):
我认为a与b电路图应该输入与输出都是(A),但是实际答案a对应A,b对应B。搞不懂了?

网友A:
电路图b的阀值 是不是应该在2.7V啊

网友B:
注意正反馈点在哪里。

楼主:
请问pcer,图b的2.7V你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也觉得会比3V小,应为2K上有电流的。但是答案就是6V

网友B:
图B的门限是多少,根本不需要看后面的2K和稳压管,因为正反馈点在比较器输出,而不是稳压管输出。2K和稳压管决定的是输出值大小。
图a的门限和输出都由稳压管输出决定。

网友C:
是哦,如果运方是正负12V供电的,就是那样的了

楼主:
花了半个多小时,做了几个仿真。知道了。他们算法都是一样的,设比较器直接输出端为U。',则A的U。'=UZ。而B的U。'=Uom(电源电压)。然后UT=1/2*U。'。而本题B的电源电压为12V。
谢谢各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