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号反射问题

楼主(2010-02-26):
(无正文)

网友A:
只有信号的波长可以与导线长度比拟时才需要考虑信号反射,故低速电路不必考虑信号反射问题,除非导线非常长,例如海底电缆或长途电话。

网友B:
如果线长为nλ/2的话(其中λ为波长,n = 0,1,2...),反射都可以忽略。特别的是当n=0时(低频或短线)的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您好,现在我这里有EOC设备,本来没有信号反射的要求,但目前要跟广电的标准同步,需要降设备的信号反射,请教您这方面的经验.目前的话我已在链路上尝试用电阻并行匹配,有一定效果,不过遇到瓶颈,还达不到广电的标准.

楼主:
还请论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4楼: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不知道EOC设备是什么。
要解决这方面问题,还以另请高明为是。

楼主:
EoC(Ethernet over Coax 以太数据通过同轴电缆传输)

网友B:
一定要反射?果真如此的话,由反射系数根据下式可求得反射点的阻抗

Z = Z0 (1 + Γ) / (1 - Γ)

其中,Γ为反射系数(可以是复数),Z0为传输线特征阻抗,Z就是反射点的阻抗。具体匹配要根据负载ZL加入匹配网络配成Z。

注意:反射系数Γ是反射点上的系数,而离反射点距离为d的反射系数为Γ (d) = Γ e(-j2β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降反射,必须降,不降达不到广电标准!

网友B:
按传输线特征阻抗匹配即可。若容忍传输线中存在一定量的驻波成分(如驻波比在2以内),则可以按源阻抗和负载相互共轭原则匹配也可。

网友C:
搭车问个问题,假设一个电路存在信号反射,那怎么查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测试的哈,仪器可调整信号发射的频段,在接到电路上,看仪器上的反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搭车问个问题,假设一个电路存在信号反射,那怎么查出来?
引用 网友C:

可用驻波表来测

网友D:
关键的问题是EoC设备的电缆接口的输入或输出阻抗和接入的电缆特征阻抗要匹配。
阻抗匹配方法:
1. 串联或并联电阻;
2. 串联并联电容;
3. 采用高频变压器;
前两个方法简单,成本低;方法3成本高、复杂,但效果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于兄台所说的串联并联电阻我其实已作个比较多的尝试的,不过还是没达到理想的效果,而采用高频变压器的话我估计应该要定制,并且要很匹配电路的参数,比较麻烦。而串联并联电容倒是我还没尝试的,试试

网友E:
低速,搭电路似乎没有多少注意事项,但是,如果是要传输,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F:
EoC(Ethernet over Coax 以太数据通过同轴电缆传输)
不可能是低频电路,你先向广电了解载波频率和输出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设备总频段为2-860M,请问兄台2-30M是低频呢,还是高频呢?明确说吧,设备的高频段是有且设备已达到了阻抗要求,不过呢,现在低频段广电标准是有了信号反射方面的要求,目前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