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数码相机给电怕了

楼主(2010-02-26):
昨天把家里有点问题的数码相机给拆了,打算把快门外接出来受控用.不小心碰到快门附近的某个地方,被电怕了.我想知道一般拆一些电子产品,为了防止被电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一直想拆家里一破电视机,也不太敢.是不是需要对电源输出电容先放电一下?

网友A:
要先弄懂大致原理……显然你是摸到闪光灯电路的高压储能电容了

网友B:
拆电器时要先给高压处放电,通常是用万用表的一根表笔接高压处,另一根接地。先给它放电,这样就行了。
这是搞修理的师傅总结出来的经验。

网友C:
...带高压的东西,先把电容放电再说.             Y的上次拆一开关电源,100V150A. 不小心碰到电容,嘭一声巨响,把俺吓的不轻,

网友D:
想把快门拆开外接,看兄台的技术似乎不行,不过动手能力佩服,
建议拆机的时候先网上找找拆机教程。
闪光灯放电,你找个电阻,阻值稍微大点的,也不要太大,对电容放电先。
引用 网友E:
| 显示全部楼层
2# mohanwei

强人,啥都不准备不被电个希哩哗啦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