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恒流驱动电路求助

楼主(2010-02-26):
为什么负载变化了,电流不能恒定?

网友A:
电感都没,怎么能叫开关横流。
输出电流是方波

网友B:
这个电路不是恒流输出电路。虽然MOS管源极有R23,但这样的电路只能在线性电路中起作用,现在U1A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故无所谓负反馈。
输出是方波,而且从R5用到10k之大看,频率不可能高。另外,PWM输入加R1C2阻容低通,不知道什么意思。可能是想让输入方波成为近似三角波,再经比较器改变占空比来实现恒流,但这实在不是什么好办法。

楼主:
这个是用在led驱动上的

网友C(2010-04-18):
R13是什么作用?

网友D:
该不会是限流的作用吧

楼主:
一般mos前面都有这个小电阻

网友E:
这样试试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我用示波器看过,滤波后是直流电

网友F:
考虑电源的功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