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dleReset # 4

楼主(2010-02-26):
请问各位大虾:
这句话HandleReset # 4
不可以用HandleReset DCB 4来替代吗。
这个#号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不可以,但是可以用为HandleReset FIELD 4来代替;FIELD 是用于定义一个结构化内存表的数据域,它可以用“#”代替

网友A:
后面的4是为定义的数据域内存分配4个字节的意思,里面可以用来放程序入口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