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些改变电流 减小功率的思路

楼主(2010-02-26):
新年第一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有一些LED照明灯长期亮着,在有些时间段几乎没有人从这里经过,所以想在这些时间段让灯变暗一些来减小功率省电(可能要用单片机自动控制,先不讨论用单片机增加成本的问题)
    用传统的改变电阻的方法应该是不行的,灯是变暗了但省下的功率消耗在电阻上了。
    应该采用什么方法能更好的达到这个效果?希望大虾们给个思路点拨一下。

网友A:
P=U*U/R

网友B:
2楼写错了,应该是PWM,Pulse Width Modulate,脉冲宽度调制。
这实际上是大部分开关电源的工作方式,当然也可以用到点亮LED上。

网友C:
确实写错了,PWM
小电流时也可以考虑PFM

楼主:
用到脉冲宽度调制可能有点麻烦了
在这里想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把台灯调暗会不会省电?

有些人讨论是这样说的:
   调暗时并不能省电,调暗时并不是减小电源电压,只是改变了灯泡两端的电压,虽然灯泡消耗的功率减小了,但是滑动变阻器和灯泡在一起所消耗的功率之和不变。所以滑动变阻器消耗的功率增大。

  调暗后,滑动变阻器的电阻增大,一般认为由于灯泡和滑动变阻器共同用电,所以总功率不会减小.
实际上调暗后,电路总电阻增大(灯泡和滑动变阻器电阻的和),而加在灯泡和滑动变阻器两端的电压不变,通过灯泡的电流减小,而滑动变阻器和灯泡在一起所消耗的功率之和仍然比原来的小,所以可以省电.

网友B:
台灯不是用滑动变阻器调光的,那样的话台灯座会相当热。
市场上可调光的台灯,多数是用晶闸管调整,灯光较暗时确实省电,但省不了多少,因灯丝温度低时发光效率很低。
用单片机实现PWM,那是相当容易的事,很多单片机本身就有PWM输出。

网友D:
如果是有两个以为LED,那更方便,关掉一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