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8F13K50 USB开发工具

楼主(2010-02-26):
本人初用PIC请教一下各位大侠,PIC18F13K50开发需要哪些开发工具?是否需要特殊的EV板,还是只要有IC+ICD2就可以搞定?谢谢!

网友A:
直接上PICKIT3/ICD3/REAL ICE等DEBUGER,ICD2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A:
不过他的D+/D-和PGD/PGC复用了,所以,如果你既没PIC任何芯片的编程基础,又没USB的调试基础,可能比较折腾。USB如果是HID,只是移植的问题,和PGD/PGC复用对开发的影响倒不是很大。

楼主:
之前用过其它IC的USB开发,对PIC的不了解,因此有些担心,用的是HID进行数据的上传和下传

网友A:
上PICKIT3就够了。价格也不贵。如果实在是不打算长期持有一个PIC的开发工具,买个淘汰的PICKIT2也可以,至少连接USB是可靠的。

楼主:
用PICKIT3仿真,D+/D-和PGD/PGC复用了,那是不是 仿真USB功能时,不能调试,需要断开仿真器,直接运行 还是有其它什么法子,TKS!

网友B:
调试需要断开仿真器

网友A:
调USB的时候,用串口配合吧,只能断开调试器了。你要有时间,可以在2550上调通了USB,移植到13K50,不过我估计没几个人愿意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