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

楼主(2010-02-26):
大家好,今天看模电书看到放大状态那一块,偶然发现了一个困惑的问题,请大家帮我解惑,如图中所示:
9Q1是常用的三极管3904,9D4是一个发光馆,导通压降1.8V。当正常工作时9Q1是工作在放大状态还是饱和状态。
我算了一下,基极电流2.6mA,工作点比较高应该工作在饱和状态。不过我看书时发现工作点高的地方集电极电流也很高,但是图中集电极电流只有10mA左右

网友A:
图中参数来看,Ib=(3.3-0.7)/1k=2.6ma
Ic max=(3.3-1.8)/200=8.5ma
绝对饱和

楼主:
我也觉得是饱和,但是为什么饱和的时候Ic这么小呢

网友A:
最基本的欧姆定律。
U=3.3V,R=200,还有1.8V的二极管,你算下I最大能有多少?

楼主:
恩,看来我还是想太多了

网友B:
想大还不简单,把3.3V 往上提高,提高结果可能导致不饱和.
你看书,曲线是一条曲线吗?不同曲线(基极电流不同)都对应一个饱和IC。

比如你说一个女的mimi丰满,当然要看体型。

你上面这个例子女的mimi实际丰满了,只是体型太小。如果想绝对丰满,当然要增大体型。提供基极电流(把3.3V电压拉,减少基极电阻),这样mimi就大了

网友C:
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D:
开关作用,在饱和状态!

网友E:
如果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因为基集ib=(3.3-0.7)/1k=2.6mA
如果设bf=50,那么集电极ic=2.6mA*50=130mA
就算vce=0,ic也只能达到,(3.3-1.8)/200=8.5mA.
所以三极管处在饱和状态。vce=0.2V左右。

网友F:
Ib=2.6mA,Ic约为7.5mA,发射有余而吸收不足,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G:
2n3094的Hfe在30~300之间。
而:
Ib=(3.3-0.7)/1k=2.6ma
Ic max=(3.3-1.8)/200=8.5ma      ib》ic/β  所以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H:
6楼的太TMD弓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