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频率与效率

楼主(2010-02-26):
经常听人说:DC-DC开关电源芯片(如LM2575、MC34063等)的频率越高,效率也就越高。 但我却不明白这种说法的原理,希望高手给解释一下。
  我的一点理解:开关电源芯片的频率越高,所需的电感和输出电容的值越小,较小的电感和电容的ESR比较小,所以开关一次的损耗也就小,但由于频率高,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就增多了,这样一算,似乎看不出频率高的芯片比频率低的芯片的效率高。
  盼望高手的解释。谢谢!

网友A:
应该有个最优点,过了最优点,效率会变小

网友B:
2楼意见正确。

网友C:
我有这样的理解拿出来大家分析:
频率越高输出电压越稳定。也就是越接近直流。
电容的冲放电,与电压和电流有关。
也就是说电压越稳定,冲放电量就越少。
时间是一定的。开关次数多啦,寿命也就短了。
也就是说频率越高,效率越高,开关电源寿命越低。
新手上路,别笑话我

网友D:
靠提高频率减少开关损耗来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
4楼的解释貌似看不出是怎么得出“频率越高,效率越高”这个结论的啊。

网友E:
频率越高开关损耗也就越大 不一定效率就越高

网友F:
频率越高,对同一个电感来说,电流纹波越小,因此电感的铜损可能会降低,但任何事情都有个限度,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因为趋肤效应,铜损增大,磁芯的涡流损耗也增加,IC的开关损耗增加,因此总体效率下降。

网友G:
趋肤效应不是重点,高频变压器绕组的损耗,如果结构不合理,临近损耗会超过趋肤损耗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总体来说,开关损耗(包括主开关及整流器件)与磁损是单调上升趋势,而铜损则相反,二者交越的范围,就是电源实现高效率的区域

网友H:
:P9楼的解释好专业!

网友I:
偶倒看不出来怎么频率越高,效率越高。
工频变压器频率才50Hz,但是效率照样能到98%以上,试问那个开关电源能到如此效率。
如果改成相同体积,相同功率下,频率越高,效率越高,倒是勉强能说得过去。

网友J:
频率越高,效率越高完全是无稽之谈!

网友I:
效率 应该是说 转换 效率,  也就是 指功率因数吧!
或是说有功,无功,和损耗的关系。

"工频变压器频率才50Hz,但是效率照样能到98%以上"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说的是 好的变压器,好的硅钢片做的那种,涡流发热很小 ...
引用 网友K:

晕哦,这么高的积分,不知道是怎么弄来的,难道可以盗号,
那偶要盗圈圈的号。

网友L:
netjob专业。。顶个

网友M(2011-06-15):
频率越高开关损耗就越高,效率就会越低。楼主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网友D:
频率越高开关损耗就越高,效率就会越低。楼主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引用 网友M:

凡事都有个限度的,工作频率超过一点范围后效率是会下降的。

网友N:
频率做高可以有效的减小电感和变压器的体积,把电源做小做薄。
说到效率,没有直接关系。
频率高了,1秒内,MOS管的导通-关闭的次数多了,开关损耗会增加,还会影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