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升压电路故障,求助

楼主(2010-02-26):
1020卡上使用AIC1630和ceb6030l组成升压电路,将5V升至23.5V供给LM317T输入端,再由LM317T输出13V/18V供给高频头。
现在的问题是,不接高频头时,lm317输入端电压23.5V,输出19.1V,正常;接高频头时,lm317输入电压降至17V,输出端电压降至15V,不正常,输出电流70mA正常,升压电路输入端电压为5V正常。
检查过C3正常,请各位老大帮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下面的图可供参考,该图是AIC1630资料提供的应用电路,板上电路基本相同。

Vout受R1 R2控制,公式为:
Vout/0.617=R1/R2+1.
在1020上使用时有所变化。R1=1M,R2=27k,设计Vout=23.5V,没有D2,D1变为肖特基二极管,Q1变为大功率场效应管CEB6030L,C3为220u/35V,电感L的具体值不清楚,但是建议是25-50uH,实际的LOAD是LM317。

楼主:
请版主帮忙看看吧

楼主:
这个问题是太简单了呢,还是太难了呢?

网友A:
这个问题 就是LM317 内部有过流  过压 过热保护 可能是带上负载后进入保护了吧

网友B:
加大C3和减小L试试.你用的什么电感?磁芯是什么?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谢谢。
回4楼:现象是图上的Vout将为17V。另外长时间通电LM317并不热,升压部分其他元件也不热。

回5楼:C3的大小都试过了,增大L也试过,都会使Vout电压更降低,减小L没试过。

昨天有进行一番测量,结果如下:
在L接5V的情况下,流经L的电流约200mA。然后我将L与100欧电阻断开,接入12V,测得流经L的电流仍为200mA,此时Vout已经升至23.5V。但这已经不是原设计的电路了。
查看了一下CEB6030L的资料,得知CEB6030L有饱和区(恒流区),现怀疑ceb6030L的G极电压有问题,而给G极提供电压的是AIC1630A的EXT端。是不是AIC1630A损坏了呢?

楼主:
这里好像人不是很多哦。

网友C:
好像LM317在设计时需要注意输出电阻的大小,具体是R1还是R2忘记了,他们两个在选择阻值时有一个要求为240ohm,阻值选不合适LM317芯片是不工作的。

网友B:
增大L输出电压降低,估计是驱动能力不足引起的,你增加Q1的驱动能力,减小L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