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VR单片机URAT串行通信

楼主(2010-02-26):
void uart_send(uchar data)
{
   while(!(UCSRA&(BIT(UDRE)))) ;
   UDR=data;
   while(!(UCSRA&(BIT(TXC))));
   UCSRA|=BIT(TXC);
}

上面的一小段程序为AVR串行通信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程序
关于UCSRA|=BIT(TXC); 这句话不太理解
1.本来while(!(UCSRA&(BIT(TXC))));这句话已经检测到TXC为1了,为什么还要多UCSRA|=BIT(TXC); 这句话将其置1呢?
2.置1干什么啊,我觉得应该是置0啊,就好象51的单片机里面的TI标志位一样。
请高手解释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在AVR中是使用置1的方式来清除标志位的

网友B:
置1清零

网友C:
最好仔细看datasheet,AVR系列的MCU都有不错的中文翻译
还有编译器自带的头文件
这个都拿来问,急功近利

网友D:
可以这么理解 BIT(0),BIT(1)..... 这个命令是将 0位/或1位 清0 , 如果置1 则~BIT(0);

网友E:
急功近利?夸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