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进入嵌入式开发,想买以下参考书,请建议一下

楼主(2010-02-26):
想买以下参考书,请建议一下:

C Primer Plus(第五版)中文版
C++Primer Plus(第五版)中文版
嵌入式Linux上的C语言编程实践
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
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详解
嵌入式系统接口设计与Linux驱动程序开发
Linux 内核完全剖析——基于0.12内核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另外想买一块ARM9的开发学习板,请大家推荐一下 500-800块之间

网友A:
价格就别贴了,还有开发吧,描述下即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广告~~

网友B:
书的话《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是被公认经典的吧,我在阿玛逊买了本,里面很多重要的知识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所以觉得值得买。但是它远远不足以满足arm的学习。我自己看的关于嵌入式的书太多了,觉得没有哪本是可以一枝独秀的。可以说几乎每本都有独特之处,但是重复的是在也很多,但是都可以补强。所以我大部分看的书都是从图书管借。不合适就换,反正不用钱,呵呵。
  开发板的话,可以参考一下:现在流行s3c2440开发板与s3c6410开发板,而s3c6410开发板是今年出来的新产品

一块好的开发板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为了更能理论学习结合实践,加快学习速度;对于另一部分来说主要是为了缩短研发周期,加快产品上市时间。不管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在购买开发板的时候是应该好好考虑下面几点(仅供参考,不是绝对答案):

1 买开发板,首先看外观,看商家是否在用心做,布线、布局是否合理都是很重要的;其次看资料,资料是否齐全是否详细,这条对初学者比较重要,这直接影响新手学习的速度。

2 CPU的选择,很多人问,买arm9的开发板还是arm11的开发板?cpu主频是多少?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而不是盲目跟风。玩ARM,不跑操作系统简直是种浪费,当然学习处理器,关键在于掌握处理器原理,掌握了一种自然触类旁通。

3 系统的选择,一般来说,都会移植一两个操作系统,如Linux,WINCE,UCOS-II,VXWORKS等,图形界面就不必说了。关键看提供不提供源码,有现成的源码,自己编译起来会方便的多。本人推荐大家学习linux,开源软件是今后软件发展的一个趋势,wince开发难度小通常被小公司研发能力较弱的企业使用,大公司研发实力较强的一般采用linux。还有厂商提供的软件版本是不是最新版本。

4 查看硬件设备,很多开发板价格便宜,但是硬件设备很少,不适合学习。所以大家选择开发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供的硬件器件,也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吧!主要看下面几个方面:(1)看flash sdram容量。(2)看有没有nand flash。(3)usb的是否支持主从。(4)外围接口丰富不。(5)能支持的实验多不多。

5 了解商家是不是具有开发技术能力,能力强不强,还有是该商家的产品研发周期?

6 到一些大开发板专业论坛查看商家的开发板,网友是怎么评论的,网友的共同心声,是我们信赖的一个重要指标。

6 售后服务。虽然技术的提升关键还要看自己,当然技术支持也很重要,有一个好的技术支持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arm开发板 6410开发板 开发板外观 开发板cpu 开发板系统 开发板硬件设备 开发板商家 开发板服务 arm9 arm11 6410开发平台 6410嵌入式 嵌入式开发板
  但是初学者还是选2440吧,现在价格在550~650左右。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ATMEL的这块板子,性价比很高,而且价格只有980,软硬件都很齐全

司业务发展总监Anders Flodin指出:“IAR为Atmel所有微控制器产品系列提供独特的开发工具链,而为SAM3U产品系列提供支持,是我们与爱特梅尔长期合作、为客户提供最高集成度的具体实例。我们透过IAR Embedded Workbench?开发工具链、IAR PowerPac?实时操作系统和中间件产品,为用户提供各种经全面测试的实现方案和全球化技术支持。IAR Systems公司旗下的高速USB器件协议堆栈和SDCard驱动程序等软件实现方案,利用DMA和分布式存储架构,可确保达到100 Mbps以上的数据速率。” 要了解有关IAR产品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公司网站 www.iar.com

  Micrium公司uC/OS-II操作系统和协议堆栈

  "Micrium's RTOS code, documentation, and support result in substantial time-to-market advantages required by most embedded designs today. Micrium currently supports all Atmel microcontroller families, and we are excited to be a part of the SAM3U effort," Labrosse added.

  Labrosse 补充道:“Micrium的RTOS代码、文档资料和技术支持能够显著缩短开发周期,满足现今大多数嵌入式设计的要求。Micrium目前支持所有爱特梅尔微控制器产品系列,而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成为SAM3U的一分子。”

  Keil开发工具链

  ARM公司MCU开发工具总监Reinhard Keil称:“Keil微控制器开发工具套件(MDK-ARM)支持爱特梅尔全系列基于32位ARM技术之微控制器,而目前提供的版本包括适用于SAM3U系列的外设模拟和面向特定器件的视图。我们的工具配有逻辑分析器和事件查看器,能够利用Cortex-M3处理器的扩展调试功能,实现事件跟踪能力。此外,Keil实时库(RL-ARM)提供完备的中间件部件,带有针对特有SAM3U外设的项目模板。”

  SEGGER开发工具链

  SEGGER Microcontroller 公司首席技术官Rolf Segger称:“通过和爱特梅尔公司的密切合作,SEGGER现在可为全新SAM3U系列提供中间件、调试工具和开发工具。SEGGER的全部产品系列(包括市场领先的J-Link),均能够全面支持新的SAM3U-EK评测工具套件。我们的中间件同时实现了Cortex-M3内核及其精细外设的优化利用。”用于SAM3U评测工具套件的SEGGER软件之测试版本可从SEGGER公司网站www.segger.com下载。

  FreeRTOS操作系统

  FreeRTOS? 创办人Richard Barry称:“FreeRTOS为爱特梅尔客户提供支持,提供完全免费的实时内核下载,包括针对全新SAM3U微控制器预配置(pre-configured)项目,只需打开该项目文件,经过编译及装载后就可运行。”

  Barry补充道:“FreeRTOS操作系统是使用广泛的商业级开源实时内核,可用于商业应用。其庞大的用户社群也可以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2008年FreeRTOS下载次数接近8万次)。FreeRTOS同时提供标准商业版本授权、支持和中间件选项。因而,爱特梅尔客户可选择不同的授权和技术支持组合。” 用户可从公司网站www.FreeRTOS.org下载FreeRTOS操作系统。

  信息:

  爱特梅尔SAM3U产品信息和演示视频资料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atmel.com/products/at91/sam3landing.asp?family_id=605

  要了解有关SAM3U-EK 之SAM3U4E器件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网页: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product_card.asp?part_id=4562

SAM3U评估套件 (SAM3U-EK) 是一款基于ATMEL公司AT91SAM3U处理器的评估版,主频高达96MHz,提供了丰富的例程和接口资源可以演示处理器的大部分功能, 并且SAM3U-EK提供了扩展接口帮助用户增加新的功能。

开发板硬件资源:

处理器:ATSAM3U4E

Memory:

256KB 片内flash

48KB 片内SRAM

16KB 片内rom用于bootloader和IAP

外扩 8Mbit  PSRAM

外扩 2Gbit  NAND-Flash

复位及Wake-up控制按键

2个PIO按键

3个LED灯

2个RS232串行口

1个音频输入接口

1个音频输出接口

1个MIC接口

1个USB device 接口

1个3轴加速计

1个温度传感器

1个SD/MMC接口

2路BNC输入通道

1路AD转换电位器

1个ZigBee接口

2.8 英寸TFT彩色LCD显示屏,带有触摸屏和背光控制

20Pin JTAG调试接口

3×32位PIO用户可扩展接口(PIOA,PIOB,PIOC)

更多资源请访问: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tools_card.asp?tool_id=4568

例程(基于EWARM V5.4)

1 A/D转换应用

2位绑定应用

3 简单FS应用

4 基于nand flash/SD/外部RAM的FS应用

5 内部flash/nand flash/sd&mmc应用

6 PWM/RTC/RTT应用

7 外部晶振使用

8 音频输出

9  LCD/触摸屏应用

10 基于TWI接口外部EEPROM扩展应用

11 基于TWI接口的温度传感器的使用

12 USART功能演示

13 读处理器的ID 应用

14不同工作模式下功耗测量

15 基于usb device的HID /CDC/MSD应用

16基于HID的键盘、鼠标usb应用

17 usb MSD/HID类驱动设计应用

包装清单:

1 SAM3U-EK 开发板

2 电源

3 通用AC/DC适配器

4 一个3V钮扣锂电池

5 一根usb电缆

6 一根RS232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