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楼主(2010-02-26):
市面上的众多家电产品中都采用了最新的开关电源,唯独收音机这块怎么还要用传统的工频变压器?shijiedl@163.com

网友A:
收音机消耗功率很小,在这么小功率范围内,用工频变压器成本比开关电源可能更低。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开关电源对收音机高频和音频都有干扰,距离非常近时要做到干扰小到可以接受,成本相当高。

楼主:
那不说明这块有商机吗?有没有感兴趣。

网友B:
楼主,你知道1W的线性电源,与1W的开关电源,分别通过UL,CE(FCC),3C的费用是多少? 前者几乎是一次性通过,后都要返复折腾可达3-5次。每跑一次的费用上千元。

另外,单个成品的成本差距是1:2甚至更高

正二八经的做产品,如果不是追求体积和重量,10W以下,宜用线性电源,特别是安防等要求高可靠性的地方。

收音机为什么要用线性电源,maychang已经说得很清楚,想在这上面找商机,还不如去银行门口等着,等待押钞员送你一箱钞票的奇迹发生

网友C:
蚂蚁大哥真搞笑...

网友D:
同意四楼的说法,越小功率的开关电源在成本上跟传统的工频变压器缺少有差距。

网友E:
可以考虑搞阻容分压+LDO,别隔离了,嘿嘿

网友F:
有想法相当好!

至于能否实现,得考证,真不行就放弃!

网友A:
商机?
谁也不比谁傻,你看到的商机,别人也能看得到。

网友F:
实际上,看到商机的多,但抓住的少

网友G:
蚂蚁说得很对。
除了技术原因外,管理因素(管理成本)也是挺吓人滴

网友H:
确实!
开关电源在大功率的地方还是优势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