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各路高手指点,本人感激不尽

楼主:
附件是超声波美容仪的原理图,频率是1MHZ,该图是我抄板的,里面的波形是我测试的。请问:
1:FET3,FET4,IC8,IC1,IC4,,IC7,FET1是什么元件,原理图上这些元件的型号是IC表明的标识,网上查不到,有劳各位了。
2:如果改为5MHZ的频率,是否只要改驱动,线圈T1不变可以吗。

楼主(2010-02-26):
请不要删帖,谢谢了

楼主:
我期待王奉瑾,away,awmc_m,gaohq,maychang,chun,hwm,chunyang,xwj,xujin2002ji,huangqi412,chun等及我不熟悉的高手出来指点,本人感激不尽,注意:以上排名不分先后。哈哈

楼主:
对了,上图是超声波美容仪的原理图

网友A:
这是一个他激跟踪式的超声波驱动电路,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

楼主:
感到寂寞,没有多少高手出来

网友B:
这种行业的东西是要花钱买的,高手也是要吃饭的……呵呵

网友C:
这是电流取样的他激式自动频率跟随电路,可用用低电源电压应用.一般的低成本自激式电路结构就简便的多了,但一般只能用于电源电压在12VDC以上的.我们是专业生产超声波美容探头的,欢迎共同探讨QQ:13482321

网友C:
当电流达到最大时就是探头的工作点.

网友C:
3.7V的内置锂电池升压电路,也可用自激式电路工作于5MHZ的探头.

网友C:
FET3是P型MOS管,作用为电源开关,FET4为N型MOS管,与L3组成BOOST升压电路

网友C:
请问输出变压器用的是什么磁芯?用于5MHZ的隔离变压器好象很难找到.

楼主:
谢谢以上高手的分析,希望更多的高手发帖指点,深入分析。谢谢

网友D:
怎么可以把公司信息也透入呢?上传图纸时,最好把公司信息处删除。

网友C:
谢谢以上高手的分析,希望更多的高手发帖指点,深入分析。谢谢
引用 楼主:

你还需要什么信息,尽抄版不如理解其原理自己做.

楼主:
请问IC7是压控振荡IC吗?,IC1,IC2是或非们IC吗?

网友C:
IC3才是压控振荡(4046),IC1\IC2应该是CD4013之类的.IC7估计是555这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