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地址问题?

楼主:
为何数据端口  不是0x6c200004

网友A(2010-02-26):
为什么要是0x6c200004?

楼主:
FSMC-A2    不是D2位 吗  哪的话不是 4

网友A:
软件怎么配置的?

如果配置为8位模式,则FSMC-A2代表地址A2;如果配置为16位模式,则FSMC-A2代表地址A3。

楼主:
谢谢解释  这些资料在哪能找到

网友A:
STM32技术参考手册。

楼主:
在“香水城”的提醒下 到依据了
In case of a 16-bit external memory width, the FSMC will internally use HADDR[25:1] to generate the address for external memory FSMC_A[24:0].
Whatever the external memory width (16-bit or 8-bit), FSMC_A[0] should be connected to external memory address A[0].

楼主:
你那资料能不能发给我一份 谢谢了!

楼主:
还想问个问题   stm32f103     100脚的能不能使用FSMC 连接DM9000 网络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