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 温度检测问题求助

楼主(2010-02-26):
我使用了国半的测温芯片 LM35DH, 发现精度很差,使用datasheet中的典型电路,电压5V,当温度70度时用LM35检测输出能达到 800mV,即80度,手册中的精度是在0.5度啊,请教各位高手改如何解决?

网友A(2010-08-21):
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LM35是一个线性的输出传感器,好像适应是有一定范围的,最坏的情况就是自己标定下

网友B:
1 你的70度环境温度准确吗?是不是是在一个计量准确 温度均匀 循环良好的高温箱中

2 班子上有没有发热器件

3 供电怎么样

网友C:
1、检查LM35的输入电流时多大?判断是否超过了其正常工作电流?看看是否其发生了自热效应造成的输出电压上升。
2、断开其输出电路,避免输出后级电路的错误对其形成的电压假象。
3、检查你的测试环境是否准确
4、LM35的输出和输入电压可能有一定关联,例如很多电压输出的湿度传感器就有这个问题,输出是按照5VDC输入给出的,但输入变动时,输出一定范围内随之线性变动。
5、换一片LM35试试。
6、LM35都是快淘汰的东西了,估计已经很难买到,而且价格比较昂贵,**中大约要10个银子左右,多数时候在负温度的时候还需要双电源供电,颇有不便,建议你可以看MICROCHIP的MCP9700A/B系列的温度传感器,单电源输入,很好使用,价格只有1~2块

网友D:
4楼思路好清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