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100的非线性校准

楼主(2010-02-26):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经过AD,已经成为数字量,那么查分度表线性内插最省事。

网友B:
附议

速度够的话直接计算也可以

网友C:
既然经过AD,已经成为数字量,那么查分度表线性内插最省事。
引用 网友A:

赞同

要保证精度,就多取一些点

网友D:
PT100的非线性校准

用曲线拟合 最好

普通51实现曲线拟合完全没有问题

用多项式拟合搞

不过系数要先用 软件先算出来

网友E:
非线性矫正最怕漂移,不建议用.

网友F:
查表和曲线拟合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