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烧MOS管

楼主(2010-02-26):
(无正文)

网友A:
占空比100%,管子一直导通了,相当于电源短路,不烧掉才怪

楼主:
2楼的兄弟:
我的管子VDS可以到55V,ID也可以到26A
而我提供的Vi只有12V
所以我认为就算完全导通,也不可能烧调漏极和源极
况且我的完全导通时间很短
就是在我把占空比调到100%的一瞬间
MOS管就挂了。。。

网友B:
楼主认为“时间很短”,对MOS管来说那可是很长很长。
烧MOS管,那是千分之一秒的事。

网友C:
楼主认为“时间很短”,对MOS管来说那可是很长很长。
烧MOS管,那是千分之一秒的事。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
恐怖啊。

网友D:
回楼上,不是千分之一秒,应该是百万分之一秒,
一般MOS管保护电路的动作时间要在uS以下,
延迟几个uS,MOS管已经挂了。

楼主:
如果是因为导通时间而烧掉的管子
那应该烧坏的是DS两端
可是,我用万用表测的是GS两端导通了
不知楼上几位高手怎么解释?
期待中。。。
谢谢

楼主:
好像发现原因了
因为我的驱动电压是0~12V
改成0~5V后,没问题了

网友E:
5V驱动电压,MOS的Ids最大为5A,相当于2.4ohm的Rds,短路功耗仅60W,时间很短不会烧,因为热沉的温升需要一个过程。不过5V驱动的Ron比12V驱动高了60倍,值得庆祝吗?

楼主:
10楼:
蚂蚁你的回答让我感到很无地自容。。。
5V驱动的Ron比12V驱动提高了60倍。。。
不知道这个数据您是从哪里得到的?
我现在不知道我管子烧坏的原因,所以,就想到了降低驱动电压的方法
不知道您有什么高见?

网友B:
昨晚看到9楼的帖,本来想说楼主两句,但怕伤了楼主的积极性,故没有回复。
降低驱动电压,占空比100%也不烧管子,是因为较小的驱动电压下管子并未进入充分饱和,导通电阻起了限流作用。但这样做,使得正常工作时开关电源的效率降低很多,显然不可取。
而且,由于管子参数有相当大的分散性,对A管恰合适的驱动电压对B管可能就要烧管,每支管子驱动电压必须逐个调整。这在生产中是不能接受的。
管子烧坏的原因是功耗太大,功耗大的原因是电感饱和,电感饱和的原因是管子导通时间太长,管子导通时间长的原因是你把占空比调整到了100%。

网友A:
楼主很可爱,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可爱,就是思维方式不敢恭维.我跟不上,占空比的问题竟然跳到了驱动电压上面

楼主:
特别感谢12楼的maychang版主和13楼的PowerAnts蚂蚁。
是你们的耐心帮助和解答让我对我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
:)

网友:
楼上你有不知道的拉  你称呼PowerAnts为前辈。他会骂你的
应该叫蚂蚁

楼主:
18楼,,,
哈哈
,谢了,
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

网友F:
123在借刀杀LZ...

网友:
问题是出现在哪个占空比100%,磁心饱和,没有复位的拉

网友G:
那么,请问一下要如何改进呢?提高开关频率?换一个性能好一些的电感?还是只能用电压过零的谐振开关呢?

网友B:
23楼:
限制占空比,别到100%,甚至不能到脉冲宽度可以使电感进入饱和。
这就如同半桥全桥电路要限制占空比不能“共同导通”一样。

网友B:
再多说两句。
所有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均已在内部加上了限制占空比的措施,有些芯片甚至可以借外部元件来调整“死区”。
楼主是在做实验,手动控制占空比,没有限制占空比的措施,才会烧管子。

网友A:
楼主不厚道,我在2楼就说了你的问题所在,功劳竟然没有我的份,不过我得到了蚂蚁和maychang的不少帮助,给他们我没意见

楼主:
26楼:
呵呵,兄弟你很热情哦
不过,你在二楼说的问题,我觉得那不是关键
关键的问题还是Maychang说的
如果D=1的时候,电感饱和,从而导致大电流流过MOS管子
最后造成烧毁
而我降低驱动电压 后
跟蚂蚁说的一样,是因为那个RDS增大了
所以MOS管短时间没被烧掉。
因为初次 接触BOOST电路
对于电感饱和,我 还不太清楚具体怎么改善
而且那个电感是我自己做的
没有什么测试工具
完全是凭感觉。

网友A:
D=1的时候就是直流了,所有的电感都是导线一根!所以,完全可以当电感不存在,只是一个阻值极小的电阻
基础啊,基础

网友H:
我觉得12楼说的挺对,我想换一种说法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明问题。BOoST在原理上就是靠关断时电感续流才能升压的。100%相当于对地短路,很快就会烧毁。也可以说BOOST本身就不允许100%的占空比。5V驱动mos管工作在放大区,即使不烧,整个电路帯载能力也没了。

网友I:
我要做DCDC 12转24 3A的,想用BOOST做,大家推荐一下方案

网友J(2016-06-13):
越讨论,对这个boost电路的认识就越深刻!

网友(2017-08-01):
新手上路  请给位大佬指点下 我按这个仿真图搭建的一个电路 30k50%的pwm驱动mos  接上5v电源电源就跳怎么解决呢

网友:
实物里电感是随便找的  pwm幅值12v 求指导